腾达路由器设置图解之静态ip上网设置

楼主(2016-01-21):
腾达路由器设置图解之静态ip上网设置

  有些用户因为没有设置过无线路由器所以对这方面有些陌生,想让无线路由器为你工作首先你要将它与其他网络设备连接好,(以腾达F6路由器为例)要实现静态ip上网需要经过以下几点:1、连接腾达F6路由器;2、设置电脑IP地址;3、设置腾达F6路由器上网;4、检查设置是否成功。下面分享腾达路由器设置图解之静态ip上网设置步骤。

  一、连接腾达F6路由器

  1、光纤上网:用户需要准备2根网线,其中一根网线用来连接光猫与腾达F6路由器的WAN接口,另一根网线用来连接计算机与腾达F6路由器的LAN接口(1/2/3/4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

图一腾达路由器设置图解

  3、网线入户上网:用户需要准备1根网线,先把宽带运营商提供的入户网线插在腾达F6路由器的WAN接口,再把准备的这根网线,一头连接电脑,另一头连接腾达F6路由器的LAN接口(1/2/3/4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

图二腾达路由器设置图解

  注意问题:

  (1)、按照上诉方式连接腾达F6路由器后,电脑暂时不能上网了;当腾达F6路由器设置联网成功后,电脑自动就可以上网了。
  (2)、很多用户有疑惑,这样连接后电脑都不能上网了,还怎样设置路由器,其实设置路由器的时候,不需要电脑能够上网,只要电脑连接到路由器1、2、3、4口中的任意一个,电脑就能够进入路由器设置界面,设置路由器联网的。
  (3)、另外,请确保用来连接电脑-路由器;路由器-猫(光猫)的网线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网线有问题,可能会导致无法登录到腾达F6的设置界面,或者设置后无法上网的问题。

  二、设置电脑IP地址

  在设置腾达F6无线路由器上网之前,需要先把电脑IP地址设置为:自动获取(动态IP),如下图所示。一般情况电脑IP地址默认就是自动获取,为了保险起见,大家需要检查设置一下。

图三腾达路由器设置图解

  三、设置腾达F6路由器静态IP上网

  1、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192.168.0.1 按回车键,登录到腾达F6无线路由器的设置界面。

图四腾达路由器设置图解

  2、点击“上网方式”——>“联网方式”选择:静态IP——>填写宽带运营商提供的静态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地址——>设置“无线信号名称”、“无线密码”——>点击“确定”。

图五腾达路由器设置图解

  注意问题:

  (1)、这里只需要选择:动态IP,无需其它的设置。
  (2)、无线信号名称,最好使用字母、数字来设置,因为有的手机笔记本等无线设备,不能识别中文的无线信号,会出现搜索不到中文WiFi信号的问题。
  (3)、无线密码,请用字母、数字、大小写组合设置,且长度不得小于8位。

  3、点击“系统管理”——>选择 “克隆本机MAC”——>点击“确定”。

图六腾达路由器设置图解

  步骤四、检查设置是否成功  点击“上网设置”——>查看“联网状态”,如果显示:已联网,说明腾达F6路由器,宽带连接上网设置成功,电脑和无线设备可以正常通过F3路由器上网了。

图七腾达路由器设置图解

  以上便是腾达路由器设置图解之静态ip上网设置的内容了,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以上内容来进行操作,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
路由器中,腾达的设置还算是比较方便简单的。、

网友:
 (1)、这里只需要选择:动态IP,无需其它的设置。   这里你说选择动态ip   图上面你勾的是静态ip  请问,是不是有错误啊??

网友(2017-04-26):
动态静态你都没搞懂干嘛

网友:
这里只需要选择:动态IP,无需其它的设置。   这里你说选择动态ip   图上面你勾的是静态ip  请问,是不是有错误啊??

网友:
经常断线 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