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换完声音排线后耳机不能完全插入

楼主(2016-01-21):
调整静音模式的键坏了自己换完声音排线后插耳机能用 过了1个月左右感觉耳机不能完全插入  总是差一点 现在插进去自己就往外弹出来了  这是需要重新拆开安装的节奏么?

网友:
没装好吧,要不就是坏了再换

网友:
再换个孔噻

网友:
估计没装好。

网友:
...再去买个装下试试吧  沉了吧。。

网友:
感觉应该是没有装好,拆开重装一下

网友:
没固定好,重新安装!

网友:
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网友:
你先拆下来看看有没有装好,实在不行只能换一个了

网友:
最好就是重装~~或重换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耳机有问题座,原来换的那个估计就不是原装的,也不是质量好的适配减,看来也是得再改换了

网友:
都是比较坑的这些小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