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智能电视不识别u盘与SD卡 五个对策搞定

楼主(2016-01-21):
海尔智能电视不识别u盘与SD卡 五个对策搞定

  现如今,与网络有关联的多数产品都在以可观的速度增长,比如智能电视,新一代的产品比之上一代的产品往往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智能电视的不断更新、功能的不断齐全。小问题也会随之而来的凑凑热闹,人们较为热衷的海尔智能电视也会出现一些bug,比如突然无法识别u盘等设备,而针对u盘,下面为大家分享5种故障自检方法。

图一海尔智能电视

  1、一般情况下,首先要先确定海尔电视自己USB接口是否有供电,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使用的U盘灯是否闪烁,是否能正常供电与使用。插入u盘后灯不亮或电视机无提示对话框,则可能是USB接口坏了。

  2、在海尔智能电视侧面和后置的USB接口上轮换着测试。

图二海尔智能电视

  3、海尔智能电视USB接口输出电流有限,如果用户接电流比较大的外接设备(如移动硬盘等),建议采用外部电源。

  4、USB接口并不能兼容所有存储设备,它可以支持绝大多数的硬盘、U盘等,若出现不识别的情况,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5、海尔智能电视的系统本身是十分复杂的,在文件读取或播放时,由于USB设备的兼容性和稳定性的差异,可能会出现画面静止或操作不响应现象。请尝试关闭海尔智能电视使系统重新初始化,从而恢复正常工作。

  其实对于智能电视来说,U盘并不是唯一的外接设备,SD卡也是其中之一。对于SD卡检测不到的情况,有以下要点。

  1、可以优先使用32G以下,16G左右或以下的规格SD(TF)卡。且格式为:FAT、FAT32、NTFS。如果SD卡侧边有保护开关(TF卡无此开关不考虑)的话,可以拨到另外一侧重新尝试。

  2、在第一次尝试无效后,建议再次确认该卡插入卡槽方向是否正确。正常情况下,若是正确插入到位,在手指按压后可顺利弹出。

  3、在进行前两步操作之后,若还是无法识别,立刻对SD卡(TF)卡进行格式化操作。

  4、如还是存在无法识别情况,可找一个SD卡的万能读卡器插在电视上USB端口或到电脑上的USB端口进行验证,确认SD卡是否损快。如还不能显示 ,那就是的SD(TF)卡损坏,建议换一个SD(TF)卡使用。

  综上所述便是海尔智能电视不识别u盘与SD卡 五个对策搞定的内容了。在平常的生活中,正确使用智能电视机外接设备是非常有必要的,智能电视说明书上面都有描述。而针对部分型号的智能电视来说,在插上U盘或移动硬盘等设备之后,电视屏幕上会提示"有新设备插入"的提示窗口,而在这时按确定或OK键,却无法对视频进行播放的,这种情况可以对u盘或移动硬盘进行初始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