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放了很久了,今天拿出来居然不触发了,梅捷P35主板

楼主(2016-01-21):
IO芯片是F71883FG
测得开关针电压是5V。IO 85脚也是5V。83脚连接的电源绿线是4.8V。81脚3.3V。83脚是S3,CMOS清除针脚上面的电压也是5V。南桥晶振有电压,请问怎么维修了呢

网友:
南桥待机工作条件查了吗?

网友:
这块板的电路图我没有,正常我看到的COMS和开机针电压都是3.3V,这块都是5V,你查电路看看这两个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版主 为什么我 发了个求助贴几个小时了都没见审核出贴???????????????????

网友:
我发现主板放的久了,特别容易坏

网友:
CMOS清除针脚上面的电压也是5V??
------------------------------------------
怎么是5V的?好像不对

网友:
电池只有3V吧,5V?

网友:
CMOS跳线有5V?这个肯定不正常,先查这5VSB到CMOS跳线这条线路什么问题吧

网友:
楼主 修好了 记着 说下 是怎么回事

网友:
跳线电压不多 重点查

网友:
把电池反扣放下电试试

网友:
查待机条件先吧

网友:
你这个思路有点乱,先修五大待机

网友:
CMOS跳帽针上5V电压肯定是不正常的,看看是不是3V待机与5V待机串一起去了

网友:
加焊IO看看了。这个IO容易坏

网友:
我看是IO问题,换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COMS电池啊 没电了吧

网友:
先查待机 在查开机条件 哦 不要忘记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会不会放置的地方潮湿  你整板清洗烘干试试呢

网友:
coms5v太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有5V,我测的是5V是插上电源后测量的

就算插上电也不应该是5V,正常应该是3.3V的

网友:
跳线帽应该3.3

网友:
复位以后的不好修.要看图纸

网友:
开个价,我收了。。。

网友:
正常应该是3.3V左右,串电了。

网友:
CMOS跳线电压应该3v才对,先查下这个5v是怎么来的吧

网友:
板子和车子一样?放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用研究了,卖给我吧,给你40元

网友:
其他地方修过没有

网友:
是你修好,坏的,还是没修过,自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