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回路

楼主(2016-01-21):
今个学到仁宝点火回路  有个地方不明白  请教 大师,  就是LA-5891P  的电池隔离电路那 当VIN有电 pacin 为低电平的时候,  实际当中  pacin 会为低电平吗

网友:
应该是PACIN#?首先要明白这信号是什么意思,低电平有效,这些信号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反向分析,要电路正常工作,什么电平才能过保护隔离,,就能弄懂,或者强制给高或者低 信号,再看结果

网友:
论坛好多这方面的教程!!比较易懂!!可以看一下!!

网友:
pacin是 保护隔离电路 导通的关键 正常工作 不就得让pacin为高电平吗 , 我是问 实际中 那种情况PACIN会为底电平

网友:
个人表示从基地出来1年多。至今还没修到过仁宝的点火回路出问题的板子。我都快忘了。。。。。。

网友A:
笔记本刚插入适配器那一刻没过隔离后面哪来的电?当然是低电平

网友:
有些信号是需要电路工作后才会开始有效在没供电的情况全板都是没电的当然低电平。等电路工作后就需要根据电路原理来判断一个信号的高低

网友:
pacin是高电平饱嗝才能起作用

网友:
短路的时候应该会拉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刚插入适配器那一刻没过隔离后面哪来的电?当然是低电平

我也是这么认为,PACIN刚开始是低电平(应该说是没电压),PQ57由VIN经由PD12首次导通,并导通PQ53,  B+得到供电,如果后级电路没有短路并能正常工作,就会产生ACOFF和PACIN都是高电平,PQ53最终是依靠ACOFF控制而不是PACIN

网友:
我也是这么认为,PACIN刚开始是低电平(应该说是没电压),PQ57由VIN经由PD12首次导通,并导通PQ53,  B+得到供电,如果后级电路没有短路并能正常工作,就会产生ACOFF和PACIN都是高电平,PQ53最终是依靠ACOFF控制而不是PACIN

网友:
pacin 如果为低电平的话  公共点  还会有电压吗,我是在看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第十二章 仁宝保护隔离   电池隔离电路 部分  vin和 pacin有或者没有的几种情况    对电路的分析。

网友:
我看关键是pac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