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蛇RZ09 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6-01-21):
如题,求助。系统恢复过,不能进PE。只能恢复系统。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外接USB键盘鼠标可以用。系统设备里面没有键盘鼠标这项。有修过的给点指教,谢谢了!

网友:
雷蛇也做笔记本了吗,,没修过这个品牌的本本,鼠标到是听说过,,,,,,不管系统的事,就把CMOS恢复一下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
不能进PE?是你没选对吧?

网友:
施主留步,贫僧送你三字真言,USB3.0 ,EC,BiOS

网友:
刷个程序,换个EC试试,再就是桥了

网友:
BIOS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