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检测不到音频设备

楼主(2016-01-21):
机器机号:华硕A55V主板板号:K55VM REV2.0
主板故障:进系统能认到声卡,但检测不到音频设备,测喇叭是好的外接耳机也是认不到,换了个系统,在官网下的声卡驱动安装上,结果还是一样,拆机换了声卡芯片ALC277还是一个鸟样,这个耳机接口是个小板,不装小板内置还是无声音,测供电+3VS=3.3V,测+5VS_AMP=5.02V,测+5VS_AUDIO=5.02V,测AUD_PD#=3V,测喇叭接口到声卡芯片的几个脚全通,真是无语了,谁有遇到过,麻烦指导指导,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检测不到音频设备,先系统、驱动、BIOS。
测喇叭接口到声卡芯片的几个脚全通,不是先测这些脚位。你应该测声卡芯片到桥的几个脚位,RESET#、CLKREQ#、桥的HDA管理模块

网友:
能认到声卡说明声卡和桥的通讯没问题,查下耳机检测信号和静音信号之类的试试尝试刷下BIOS。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有时候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先刷BIOS,楼主在官网找个BIOS刷了再看看。

网友A:
能认声卡芯片说明正常,我认为桥的可能性非常大,先查声卡和桥数据连接,功放是一体的吗,按图查吧,能正常开机,这种都是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认声卡芯片说明正常,我认为桥的可能性非常大,先查声卡和桥数据连接,功放是一体的吗,按图查吧,能正常 ...

华硕没有图纸,只有点位,这个声卡和功放是一体的。

网友B:
换喇叭试了吗,喇叭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喇叭试了吗,喇叭好的吗?

确定喇叭是好的,我换了通用的试过,另个 这个插耳机也没有反应,系统提示无音频设备

网友:
检查静音信号,还有时钟,复位等

网友:
觉得南桥很可能

网友C:
太麻烦了还不如外加一个声卡啦

网友:
我也觉得刷BIOS,不行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刷过BIOS了,就只有换PCH了,现在客户说发凑合用下,年后再换!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太麻烦了还不如外加一个声卡啦

想过这个问题,笔记本外加声卡,只能用耳机和音响了。有点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过这个问题,笔记本外加声卡,只能用耳机和音响了。有点太麻烦了!

那倒是。

网友(2018-10-14):
声卡的复位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