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图解教程

楼主(2016-01-21):
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图解教程

  随着时代的进步,有线电视将逐步被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取而代之,但是很多家庭用户对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方法步骤不太了解。今天小编就和大家具体说说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步骤。

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 图一

  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方法/步骤:

  1、在安装有线电视机顶盒的时,将白色的有线电视线的一端连接在有线电视终端盒上,另一端则连接在机顶盒的射频输出口中。

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 图二

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 图三

  数码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注意事项:

  (1)有线电视终端盒有TV和FM两个输出口的要连接到TV输出口;

  (2)机顶盒后的射频输入口是螺旋状的可用机顶盒配件中的转接头进行转接。

  2、用三色头的音视频线把机顶盒和电视机相连接。一端对照相应的颜色分别插入到机顶盒的音视频输出口,,另一端使用同样的方法插入到电视机的音视频输入口中。

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 图四

  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注意事项:

  (1)电视机的音视频口一般有若干组,分为音视频输入口和音视频输出口,每一组由AV1、AV2、……或输入1、输入2……标明,三色音视频线要按组插入音视频输入口而不要插入音视频输出口;

  (2)音视频线插入哪组输入就使用电视机的哪个视频观看数字电视,比如插入了“输入2”,就将电视机打到AV2上观看数字电视节目。

  3、相应的线路连接正确之后,检查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中的智能卡是否已经正确的安放在了机顶盒内部。

  智能卡的正确放置方法:智能卡的彩面向上,红箭头向内,在机顶盒的前方面板有一个插卡的接口,将智能卡的位置放置正确即可。

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 图五

  4、安装完毕之后,开启电视机和机顶盒的电源,使用电视机遥控器上的视频转换键将电视机打到正确的视频上。

  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细节:电视机遥控器的视频转换键一般标为:“AV”或“AV/TV”或“视频”或“电视/视频”或“→⊙”。

  5、等到电视机屏幕中出现了机顶盒所播放的内容之后,如果提示需要搜索节目,则按照提示或说明书搜索节目,就能正常进行观看了。

  以上就是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的详细步骤,用户可以边参考边安装,相信经过实践,一定可以完成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过程,通过本文的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很详细  支持发帖

网友(2016-10-23):
对网站的热爱每人评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