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无线路由无法登陆设置之谜

楼主(2016-01-21):
     为了让无线路由器高效工作,我们常常需要对它进行正确的设置。可是当我们尝试登录到无线路由器的WEB管理页面中,对无线上网的参数进行设置时,常常会遇到无法登录的故障现象。面对这种故障现象,我们究竟该如何进行解决呢?
  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由于线路连接或无线路由器等硬件因素出现了故障,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无线路由器或IE浏览器的参数设置不当。而硬件故障主要包括网络连接线缆出现断路现象、网络连接接头出现松动现象、计算机系统运行不正常现象以及集线器或路由器等中转设备损坏现象等,这方面的故障通常能够通过观察无线路由器信号灯的方法来帮助确定;当然,输入电压不正常、设备内部温度过高、或者设备遭遇雷击等也容易造成硬件故障。
  在观察无线路由器控制面板中的数据信号灯时,我们如果发现信号灯间歇性闪烁时那就表示线路连接正常,一旦发现信号灯工作状态不正常时,必须先检查一下宽带线路接头是否接触牢靠、内部芯线是否处于短路或断接状态,在进行这方面检查时,我们可以换用其他连接正常的线缆进行测试。在排除线缆因素后,我们下面就需要进入到工作站中检查无线网络连接设置,例如我们可以重新设置工作站网卡的IP地址,要是发现在自动获取IP地址状态下无法登录无线路由器时,可以考虑使用静态IP地址同时禁用工作站系统所用的防火墙。
  如果上面的排除方法仍然无效的话,我们还需要打开工作站系统的IE浏览器,看看该程序的连接设置是否正确。在进行这方面检查操作时,我们可以先打开IE浏览器窗口,并在该窗口的菜单栏中依次单击“工具”/“Internet选项”命令,在弹出的Internet选项设置窗口中,单击“连接”标签,并在对应的标签页面中将“从不进行拨号连接”项目选中,并点击“确定”按钮。之后,单击“局域网设置”按钮,在其后设置窗口中将所有设置选项都清空,最后再单击一下“确定”按钮,并尝试打开IE浏览器输入无线路器地址进行登录连接。
倘若这种办法还无法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无线路由器的参数全部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并重新安装一下对应设备的驱动程序,要是连这种方法也不行的话,那我们几乎可以断定无线路由器自身发生了硬件方面的故障,此时只有请专业技术人员上门解决了。
       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由塔为路由器论坛编辑整理http://bbs.tawe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