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A 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6-01-21):
BAtt+  没电压,只有0.35V 。       求大神教下怎么查,该查那个信号 PQ311 PQ314 PU301 都已经换了。

网友:
版号 LA-6884P

网友:
把充电芯片换了

网友:
有人么??  能教教么?  急急急急

网友A:
PU301是什么芯片?

网友:
  论坛的老师们,求助啊!!!!

网友:
帮不了你。什么数据都没测。条件满足哪些你可能都不知道。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U301是什么芯片?

pu301什么芯片都不知道,怎么教你?图纸都不会看

网友:
楼主,说说你发图的意图

网友:
你把电压都测了吗 什么都没有

网友C:
不充电,系统下能否识别到电池?查电池接口CLK/DAT到充电芯片到EC之间线路是否通?

网友:
电池码片故障也要引起不充电

网友:
这个要查充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301什么芯片都不知道,怎么教你?图纸都不会看

,我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充电,系统下能否识别到电池?查电池接口CLK/DAT到充电芯片到EC之间线路是否通?

系统识别不到,CLK DAT 通EC。

网友:
我最近也在修不充电的机器, thinkpad t430   订的芯片还没到过。我的 是 识别到电池。 用新电池可以 单独 正常使用,然后 就是不 充电,你的也是识别到不充电?

网友:
不充电的故障遇到很少,所以没什么思路。

网友:
不充电我认为有这几方面的原因,电池电量太低也不会给电池充电。主要查,TEMP是否到IO,主要看指示灯由变化没有,如果无变化看,II2C总线的电压是否一直,示波器看波形,如果有波形,IO 正常。如果没有波形,IO没发出。IO坏。如果充电指示灯变化了,查充电芯片的5个条件,供电,ACDET检查适配器插入,产生REGN线性6V电压,产生ACOK3.3V给IO,到IO里面是高电平。SKNSKP电流检查 都正常就查自举升压 最后查电感和滤波电容,刷BIOS

网友:
只测BATT,其他条件都查了吗,条件都正常换芯片

网友:
现在的本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换电池,充电芯片

网友:
在系统里面可以显示电池的电量吗?检查系统管理总线,还有PWM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