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80G+电源芯片 EN无电压

楼主(2016-01-21):
    映泰880G+前些时间还能断断续续点亮开机,现在干脆罢工了,AMD的板是先有CPU供电,再产生的桥供电,简单查下,VDDA2.5的不知道哪里测,桥供电采用FP6321A已有VCC供电12V;内存1.5V正常,系统总线3.3,VDDSPD3.3都OK.
    CPU核心电才0.几V不正常,查上管G极无电压,顺着去查电源管理芯片L6717

的VID 29-30-31-32都有一低一高电压,33-34无电压,3脚42脚VCC 12V都有,36-39-48三脚BOOT1,BOOT2,NB_BOOT都有12V,14脚EN无电压查EN脚接一管场D,S接地,G极8.5V,高电平导通D-S了所以EN无电压。到这里G极过去接 一排阻,排阻测各脚都如图正常,刚自学修版,下面我不知道怎么弄了,请老师帮帮

网友:
大神们来指导指导

网友:
版主大神来呀

网友:
Q69,Q71,Q76的B极都为高电平,Q74的G极为底电平,PWM—EN就为高电平了!

网友:
别修主板咯,给客户换块二手板收钱搞定

网友:
Q74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开机测2脚、3脚、5脚均1.1V  7脚0.76V

网友:
Q74的G极8.5V为何那么高?

网友:
RN57排阻标10K,莫非排阻问题?

网友:
R57排阻其结构不是2468或1357脚为公共端?

网友:
新手啊多多指教

网友A:
VDD25应该是在你CPU座上面外形像1117的那个管子上测

网友A:
无EN,测下Q76B极看是不是高电压,如果是就把RN57先换掉。没103的用102,822,472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DD25应该是在你CPU座上面外形像1117的那个管子上测

是这个吧 测了2.6V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EN,测下Q76B极看是不是高电压,如果是就把RN57先换掉。没103的用102,822,472都行

Q76 B极是低电平0.7V,Q69和Q71的B极也是0.7V

网友:
看来要检查I/O芯片是么?具体查哪些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吧 测了2.6V 谢谢

是的,2.6V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76 B极是低电平0.7V,Q69和Q71的B极也是0.7V

是正常的,三极管只需要0.7V的电压就能导通了,你这个板要么RN75有问题,要么Q74有问题,换了他们两个EN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正常的,三极管只需要0.7V的电压就能导通了,你这个板要么RN75有问题,要么Q74有问题,换了他们两个EN ...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这个Q74上面标12W 60 需要一样型号?或什么代换?

网友C:
量下输入信号三极管基极是否都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Q74上面标12W 60 需要一样型号?或什么代换?

Q74是一个小场管别换错了,别换成三极管了,用12W或者管子上面标识K72、702等字的都可以

网友:
     开始先换了Q74点未亮,接着换RN57(103排阻)跑马亮机,现在都不懂是Q74还啊103问题了(开始先换103,吹了好久都拆不下,于是先换了Q74,接着发火了风枪调到480狂吹猛拔才下来,怕怕板糊!!)
     谢谢关注、给我帮助我上面所有老师和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下输入信号三极管基极是否都为高电平,

谢谢,前面 风城老师说过0.7V就可以导通三极管,量过了都有0.7V

网友:
趁热打铁,R57(8P4R)排阻其结构不是2468或1357脚为公共端?

网友:
直接先换接EN的场管,不行就是排阻了,是我就直接先给一个高电平到EN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