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75MU3B金刚版 VER6.1关机后风扇还在转。

楼主(2016-01-21):
         映泰B75MU3B金刚版 VER6.1板子。

         板子能正常点亮。

         故障:关不了机,关机后风扇还在转,诊断卡CLK FRAME信号灯常亮。

         板子型号。

         关机后诊断卡的显示CLK FRAME信号灯常亮,风扇一直转。
         风扇一直转后,没断开电源。量电压内存0.23V,开启
         电压算是关闭了;  桥电压0.24 开启
         电压关闭;  总线电压1.1V  关机后还有电压,  CPU电压1.18v,关机后还有电压,很明显不正常。

         注:桥已经重焊过,故障依旧,无果

         小白经验不足,不知从何下手。望各位有缘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修错方向了,你,这故障在G31 41上面经常修到,应该是转得慢的,是有个二极管穿了,测全板所有二极管,你会找到那个的

网友:
yingghai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建议先刷BIOS先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也是一样问题还没有修好啊,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修块主板能收几个钱

网友:
查CPU供电的开启为什么没关掉。

网友:
电源没关死   按时序看是哪个电路没关  查条件就好   这种好修   不可能是桥和BIOS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都没关闭,应该是某个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B:
7系列白皮书里面的关机时序,按着这个查一下

网友:
就把时序倒过来修,既然总线供电在最后产生,那么关机时许应该是第一个关闭的

网友:
跑绿线到IO的线路,看绿线看是不是被IO拉低了,还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7系列白皮书里面的关机时序,按着这个查一下

好,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错方向了,你,这故障在G31 41上面经常修到,应该是转得慢的,是有个二极管穿了,测全板所有二极管,你会 ...

板子现在又点不亮了。上CPU触发几秒后就掉电,不上CPU能正常触发,且量有CPU电压。上假负载打阻值:VSS测试点对地。师傅!该什么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