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开机显LOGO ,掉电,无法再触发。

楼主(2016-01-21):
一台进水的HP DV3-4049TX,拆机发现进水位置在3V 5V 系统供电部分,清理干净,发现19V对地,5V对地,而且上下管都击穿,根据电路图,把5V去的地方屡了个遍,5V对地阻值终于恢复到640,上电待机3V  5V 都有了,触发电流正常跳变,HP的 LOGO 一闪就掉电了,把更换过的元件加焊了个遍,故障依旧。
正好手上有一台同样的机器,5V对地是1040,要高一点,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了。
更换过的元件有:U1008,Q1023,Q1024,Q1025,Q1019,U1001,U21,U25,U16,U5,U4,U12,C268,C330,C331,.

网友:
补充一下,待机是0.05(另一台是0.02,待机也略高),而且掉电之后不能再次触发,需要断电再插电才可以,

网友:
烧成这样了。。。可能还有哪里进水的地方没有处理好,仔细看看

网友:
慢慢查吧,后极还有短路的地方,保护了。

网友:
无法再触发时 待机还正常不?感觉还是待机这块。5V转换的电压看看。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
你有示波器吗?用示波器抓一下,还有检查温控,

网友:
应该后级短路不好修了

网友:
这种笔记本 太垃圾

网友:
终于锁定目标了

网友:
多半后记。

网友:
待机偏高就待机电路查下

网友:
我叉,楼主威武,换了这么多配件,还要修,难能可贵啊。

网友:
再仔细查下呀,还是有问题

网友:
只能请大神研究了 我们小白搞不了的

网友(2016-02-20):
手上也有一台没35V有空也测下

网友:
搞维修的都要去要饭了,头发都修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