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安装方法与注意事项

楼主(2016-01-21):
投影仪安装方法及注意事项

  安装投影仪的方法是什么?在整个安装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总所周知,如果投影仪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了失误,第一,它肯定会影响投影仪的投放效果,第二,而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也会存在着安装隐患,那么投影仪安装如何正确操作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下投影仪安装方法、步骤以及在安装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投影仪安装方法及注意事项

  投影仪安装方式:

  1、桌面摆放

  桌面投影虽然看起来不是很美观,但可以省去那些繁琐的步骤,只需要准备一张桌子,还可以购买一些专门用来摆放投影机的可移动小车架,把投影机往上一放,连接上线缆就可以实现大屏投影了。

  2、吊装

  对于一般的家庭影院用户来说,投影机采用吊装是最佳的选择,但布线方面比较麻烦,而且需要在墙上打孔,这些细节都需要事先考虑清楚。

  3、支架摆放

  支架摆放的方式相当于前两者的结合,同样需要在墙上打孔,但打孔位置不是在天花板上,而是在背靠的墙上,然后在墙上安装一个三角架或者小木柜摆放投影机。

  根据自己的需求(便捷性、实用性)以及环境的限制确定投影仪的安装方式,紧接着确定投影的距离与画面尺寸。、譬如,投影仪安装在什么位置(目前主流的安装方式是吊装),投影仪的高度一般不会有硬性要求,咱们室内的地面到天花板的距离是不一样的。可根据投放出的画面自行确定幕布的高度。

  如何确定安装距离与投影距离

  无论是在客厅还是在影音房布置投影仪,都不能忽视投影距离对画面大小的影响。由于每款投影仪的投射比不同,在安装投影机前务必要阅读说明书,并根据说明书里的投影距离对照表来安装投影仪,或者根据投射比参数自行计算。

    1、安装距离

  安装距离是指投影机在安装之前,假设投影机的安装位置到投影屏幕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基本确定了你能获得多大尺寸的投影画面。以下数据仅作参考,3米以上可获得90寸画面,3.5米以上可获得100寸画面,4.2米以上可获得120寸画面。(画面比例为16:9)

  2、投影距离

 投影距离是指投影镜头到投影屏幕之间的距离,这一数值与投影尺寸息息相关,投影距离越大,可获得的画面尺寸越大;投影距离越小,可获得的画面尺寸越小。     由于不同型号投影机的镜头规格不一,因此投影距离没有统一的参考标准,可通过说明书查阅投影机的投影距离。从上图可以看到,这台投影机在3.52米-4.22米之间可投出100寸16:9画面,如果实际安装距离不足3.5米,那么只能投影100寸以下的画面,而不必购买100寸或100寸以上的投影幕布。

  投影仪安装 投影距离对照表

    除了说明书中提供投影距离对照表,我们通过规格参数中的“投射比”也可以自己计算投影距离。举例来说,一台投影机的投射比为1.5-1.8:1,屏幕尺寸参照上图,120寸最短投影距离=投射比×画面宽度=1.5×2.657=3.99米,最长投影距离=1.8×2.657=4.78米。也就是说,这台投影机在3.99-4.78米之间,可以投出120寸16:9画面,适用于安装距离在4米以上的环境。

  投影仪吊装步骤与注意事项

  1、吊装投影机安装

  具有吊装功能的投影机一般在机器的底部有专用的吊装孔位,用来与吊架联结,这种吊架很常见,并有适合各种机型的万能吊架。倒置吊装的机型必须具备图象镜象功能,部分国产单片液晶投影机并不支持镜象功能,这种机型采用正装吊架,市场上比较少见,生产投影机的厂商一般会配售。

  因为采用吊装的投影机的整机较重,因此,在自行选用吊架及螺钉时对强度尤其要重视,因螺钉质次或旋入深度不够而掉落的事故曾有发生,但有的国产机设计考虑不周在吊装孔底部布置有电路或连线,螺钉旋入过深会引起电路板损坏或短路。

  2、投影仪吊装的注意事项

  1)线材的选择

  早期的国产投影机的光源驱动绝大多数采用电感镇流器,功率因素在0.4~0.5之间,虽然整机功耗为200W左右,但实际的整机电流在2A附近,而有的生产厂家标识含混不清,只在铭牌上标识整机功耗的字样,如果按标识的信息来计算电流会低一倍,按此电流选线径线材用于工程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数十台以上的大用户在进行配电安装并使用后。

  2)注意空间的大小

  由于整个空间的大小直接影响影院的视听效果,放置投影机的时候一定要距离墙壁或者幕布有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显示效果;至于听觉方面,为了能够达到一种逼真的境地,放置投影机的房间最好是长方形,这样在调制音效的和谐方面能起到独特的作用。

  3)注意环境的影响

  在投影效果方面,建议在房间中安装窗帘以便挡住室外光线,同时房间的墙壁和地板也尽量不使用反光材料,这样一来可以调低灯泡亮度来延长使用寿命,二来也避免其他细节影响视频效果的逼真度。

  此外,观看时候不要让座椅靠近音响设备或者扩音器,这些都会使声音效果变得很差。所以在进行整体安装前,应根据场地的情况,首先进行各类设备的布置预案,确定设备的摆放位置与线路的布置,并绘制相关的设备布置平面图。

  4)电气线路的设计

  电气线路包含强电交流供电线和弱电的音视频信号线,两者电平悬殊数百倍,为了减小干扰,并防止电源线绝缘层老化而出现意外,一定不要将供电线和信号线同穿一管,并尽量不平行走线,不能避免的位置也要保持60厘米以上的间距。而不少工程上出于成本或无知,这种做法屡见不鲜。

  以上是投影仪安装方法与注意事项的相关介绍,大家可以边参考边安装,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我还没有安装过投影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