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都读BIOS了,为什么还没SMBUS波形?

楼主(2016-01-21):
MS-7519主板两块,测试BIOS上1,2,5,6,上都有波形,测试SMBUS总线上却只是持续的3V多的电平,请问大家,现在大概走到什么位置了,BIOS已经刷了官方的BIOS了,在其它板上测试不装CPU也能测到SMB总线波形

网友A:
还要看看波形出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看波形出了多久。

你好,请问你指的是BIOS的哪个引脚?我给你上传个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看波形出了多久。

你好,图已经上传上来了,麻烦看一下,要更多的图也可以,

网友B:
问一下,读BLOS是不是代表CPU发出了ADS#信号?

网友:
这个波形无实际意义,不信的话你可以把BIOS芯片拿掉不装去测1 5 6脚,同样能测到持续的波形,把你2脚波形的时间调短,拉长点发个图看看,如果是三次以上的话好么CPU寻址BIOS基本是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读BLOS是不是代表CPU发出了ADS#信号?

G31  G41的板测BIOS波形无实际意义,我做个实验,人为把CPUPG或者CPURST接地,同样能测到波形,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C:
你那个2脚的波形看上去感觉应该是读到BIOS了,查下FSB总线看有没有断线的,用灯座看看吧。没灯座就上假负载打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2脚的波形看上去感觉应该是读到BIOS了,查下FSB总线看有没有断线的,用灯座看看吧。没灯座就上假负载 ...

我重新测了2脚波形,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重新测了2脚波形,你看看

刚听你的用CPU假负载测了一下,有一根D11数据线阻值无穷大,请问下一步该怎样?

网友:
你只能烤烤CPU座,烤烤北桥,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或者过孔不通。
看运气了。
一般能读BIOS,就可以考虑地址、数据线了。
楼上的版主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

网友:
看来没戏了,没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重新测了2脚波形,你看看

这个波形是对的,CPU读取到内存了,不跑码一般是就CPU到桥有线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听你的用CPU假负载测了一下,有一根D11数据线阻值无穷大,请问下一步该怎样?

无穷大先仔细看一下板正面与背面CPU到北桥有没有断线的,如果没断线,要么是CPU座子有空焊要么就是北桥有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