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0通病!!

楼主(2016-01-21):
开机屏幕闪一下 没显示 有时候开机显示灰屏 屏幕可以亮 电流0.3几  不上内存 屏幕都可以亮 是灰屏状态 之前修过一次这机器 同样的毛病  应该是通病 都没修好  有没有修道过的 说一下 哪里的问题 。。。。。

网友:
有没有修到过的啊

网友:
R428有通病这个机器还没听说过

网友A:
查上屏电路正常不,也有可能是桥的事

网友:
上电只有0.3还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没听说这机器有通病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有通病吗。没听过了。 是不是少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上屏电路正常不,也有可能是桥的事

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板载4代CPU的

网友:
没试过  R428就知道

网友:
什么通病  修过多少台

网友:
0.3A CPU电压没有出吧     那是NEC大电容   换了试试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不能啥东西都指望通病!!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2016-02-26):
这个问题你最后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