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笔记本电脑x611不触发。

楼主(2016-01-21):
通电待机0.02,按下开关0.04,然后又掉回0.02   拆机裸板测量有3v无5v,开关电压18.8v,无发现明显短路。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未蜂鸣。

网友:
按下开关同时去测35v啊,不出来就从35v下手啊

网友:
既然按下开关,电流有变动,可以判主板有上电动作,消耗电流的负载在增加。要区分是已触发和不触发,这是两个维修思路
无待机3 5V这样要看机器上电时序,有的机器是用的3V 5V线性电压,按下开关后,电感上才有3V 5V

网友:
0.04有触发动作,查桥的条件

网友:
看后级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