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好冷,早上就搞了这两台了G460,M411

楼主(2016-01-21):
同行送修G460,急要,插电有待机,按开关0.05掉电,初步判断应该有电压短路,拆机检查各电感无短路,后查到5VS对地短路,

查+5VS,发现PC53短路了,

更换后阻值正常,上电触发,OK,修复。

另一台是DELL M411R
插电开机没反应,拆机检查待机正常,网上下了EC 程序刷了也不行,后查待机+15V_ALW电压不正常,只有6V多,查图纸断开PQ15后量PC90,电压正常14.96V,
把PQ15的1脚跟3脚短接,测得电压有12V左右,触发OK,直接短接修复。

受到警告 2#

网友:
学习学习~~~~~

城市维客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谢谢,加点分,加分才有动力。

网友:
图纸网上有了啊,就不要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