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液晶显示器亮度很暗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21):
一个三星液晶显示器,亮度调到100还是很暗,灯管没问题!是高压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通用的高压试试呗

网友:
那是肯定了。还有一个问题有没内容显示,如果没内容显示,灰屏,看上去也很暗,但背光是正常,那就是解码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虽然没问题,但灯管亮度怎么样

网友:
拆开测一下灯管呗  是自己用的话就凑合用吧

网友:
外接高压试下 了

网友:
高压早换过了,换了高压还是不行!无语!

网友:
灯管也测过没问题!

网友A:
用高压也可以点亮灯管!

网友:
外接高压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高压也可以点亮灯管!

可以观察灯管的亮度,亮度正常的话,就去检查屏和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