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屡烧330电容 误解

楼主(2016-01-21):
手里接了一台大短路的 B470  以为捡死鱼   拆开  修过又坏了的   看到铁壳MOS上管换掉了    烧鸡伺候,   PTC4402  PTC4403  330电容发烫   然后拆掉装上一对好的330 一插的电  330又烧掉了  然后我就把CPU供电芯片  铁壳MOS管改成普通,在装330电容 上电又烧掉了    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图在这里,,,,,,,,,,,,,,

网友:
推动有木有  换

网友:
烧330电容U没有烧吗?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上下管的G脚不是不 正常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把从芯片也换了

网友:
cpu供电还是有问题的,如果是商店上管一直导通,19V下去,330电容还是很容易挂的。

网友:
焊盘烧了2个脚  哎

网友:
看看下管控制极有没有断线,MOS管和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上管被击穿所以烧电容

网友:
你是不是上下管极性焊错了 上电电压过高才烧

网友:
既然是烧的  你要多看看是不是 有断线 把烧过的地方刮干净看看 说不定有新的发现

网友:
这种一般情况能烧这的,距离铁壳上管最近的黑色小小的八条腿芯片大部分都会坏!建议换一组!前提手工活必须过关,这种一旦焊不好就会烧,严重CPU就烧挂了!

网友:
boot 电路不正常也会烧电容和上管的,LZ查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