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清华同方 锋锐 U33F 淘宝买的BIOS 加分

楼主(2016-01-21):
   怎么主题分类里没有清华同方的   只能选方正了     这BIOS是淘宝上买的  、板号:C16MB_VB1
    不求加精 只求加分  我也花了十块钱买的呢   加个十分就可以了 、

U33F u6 u11.zip

网友A:
很比力啊正在找这BIOS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比力啊正在找这BIOS谢谢

加分 加分   谢谢

网友B:
期盼BIOS 完了 死心了   还是一样的  桥也不好做  死心的黑胶  灌进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盼BIOS 完了 死心了   还是一样的  桥也不好做  死心的黑胶  灌进去   。。。。。

我的也退了  我原机备份的要不要给你试试

u33f 备份.zip

网友(2017-10-02):
谢谢楼主,刚好修到一台这样的机器。开机一下掉电不显示

网友C(2018-01-24):
这个BIOS是好的,已验证,但我这机器是开机显示后几秒钟掉电,发现这个应该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但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D(2019-06-30):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是好的,已验证,但我这机器是开机显示后几秒钟掉电,发现这个应该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但没有找到解 ...

解决了吗兄弟.我这也有一台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兄弟.我这也有一台掉电的

不好意思,没有解决

网友E(2020-04-04):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没有解决

今天刚碰到一个,键盘造成的.开机以后直接拨掉键盘,就不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刚碰到一个,键盘造成的.开机以后直接拨掉键盘,就不掉电了../.

我记得我当时换过新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