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怎么测试好坏

楼主(2016-01-21):
我们常用的继电器有电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温度继电器等,简单介绍一下继电器的检测方法: 1. 检测继电器线圈:将万用表调至"R*100""或R*1K"档,两表笔(不分正负)接继电器的两引脚,万用表指示应与该继电器的线圈电阻基本相符,如果阻值明显偏小,则说明线圈局部短路,如果阻值为零,说明两线圈引脚间短路;如阻值为无穷大,说明该线圈已断路,以上三种情况都说明该继电器已经损坏。2. 检测继电器接点:给继电器线圈接上规定的工作电压,用万用表"R*1K"挡检测接点的通断情况,未加上工作电压时,常开接点应不通,常闭接点应导通,,当加上工作电压时,应听到继电器吸合声,此时常开点应导通,常闭点应不通,转换接点应随之转换,否则说明该继电器损坏,对於多组接点继电器,如果部分接点损坏,其余接点动作正常则仍可使用。

网友(2016-04-04):
前天就是一个继电器坏了。导致我的面包车打不着火。。。

网友:
继电器容易出现吸合但不导通的问题

网友:
还是有点没看懂。。。。。

网友A(2016-09-30):
这个不太好测,有好几个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好测,有好几个腿呢

貌似还真侧不了,我试过几个都没成功

网友:
一般正常的会有啪啪的吸合声,

网友:
以前修豆浆机时经常会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