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单击变双击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1-21):
鼠标单击变双击的解决办法

  一般来说,出现鼠标单击变成双击多数是由于鼠标故障导致的,当然也可能是由于错误设置操作导致的鼠标单击变双击。那么鼠标单击变成双击怎么办?建议在进行维修前检修一下,比如:在控制面板中打开鼠标属性,选定“鼠标键”标签页,其中有三栏,将最下面的“单击锁定”栏中的“启用单击锁定”的勾去掉试试。 另外将鼠标接到其他电脑中试试,如果问题依然存在,那么基本可以肯定是鼠标故障了,这类型故障也基本属于小故障,维修起来也比较简单,以下是维修过程:

维修工具:十字螺丝刀一把、硬纸片一张、大头针一枚。如下图,工具相当简单。

鼠标单击变双击(图1)

  第一步:首先拆开鼠标外壳(鼠标背面仅一个十字螺丝,拆卸十分简单,如下图)

鼠标单击变双击(图2)

  第二步:鼠标拆开后的效果如下图,内部部件同样很简单,主要是一块小电路板而已,导致鼠标单击变双击多数是由于鼠标的微动开关弹片不良导致的,所以接下来我们重点检修鼠标的微动开关装置。

鼠标单击变双击(图3)

  第三步:如上图,我们找到鼠标左键对应的微动开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拆开微动开关是重中之重,这里如果操作不当,会导致鼠标左键彻底不能用。我们用大头针轻撬微动开关的卡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⒈由于卡扣是塑料制品而且很薄,一不小心就会弄断损坏,导致鼠标基本以后就用不了了。⒉微动开关里有金属弹簧片,在撬开卡扣的同时,弹簧片会弹出来,不注意就会找不到弹簧片,所以周围最好有一些遮挡弹簧片的东西,并且要仔细观察,轻轻的操作。

鼠标单击变双击(图4)

  第四步:鼠标微动开关拆开后,我们会发现内部结构依然相当简单,里面有一个小铜片,当我们点击鼠标的时候,弹簧上的触点就会和下面的金属铜片触点接触,电脑就会做出相应的接触,也就是单击、双击,相当于开关原理,如下图:

鼠标单击变双击(图5)

  第五步:下面重点就出现了,之所以会出现鼠标点击变双击多数是由于鼠标内部弹片接触不良或弹性不良导致故障的发生,我们首先打磨下触点,这里用到的是硬纸片,我们将铜弹片打磨一下,以解决因为触点出现了毛刺、锈蚀等情况引起接触不良,如下图:

鼠标单击变双击(图6)

  以上步骤完成之后,我们检查下弹片接触是否弹性良好,如果不好我们简单处理下即可。之后我们再将鼠标部件安装上去即可,安装就更简单了。按照以上方法处理后,鼠标即可正常使用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时维修有一定风险,如果你的鼠标是新的,还在保修期,那么不建议你去维修,拿去换或者去保修才是正确的做法。以上便是鼠标单击变成双击怎么办的解决办法,先检查鼠标的设置,如果没有问题。确定是鼠标故障后,拆开鼠标进行相关处理,一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