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U 盘更换主控后要不要量产

楼主(2016-01-21):
SMI321TF 无法识别,更换晶振还是老样子,我现在搞不明白,如果更换主控后要不要量产?
更换

网友:
同样主控的不要,不同的要,不过不同的你也装不了吧

网友:
更换后还是无法识别

网友:
这一般就是固件问题了, 固件在FLASH 里面,你更换主控当然不行, 你可以试试找两个好的一样主控的U 盘调换一下它们的主控,你会发现,换过来直接能用的, 所以说,换主控,除非真的是主控本身烧了才有可能修好,

网友:
U盘其实很好修的,动手前要清晰的掌握其原理,没有几片芯片,没有搞不好的U盘,除非是存储芯片本身损坏!

网友:
总体来说U盘恢复数据的成功率都不高

网友:
读芯片吧

网友(2016-03-09):
相同的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