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主板七彩虹MPC73 求教没有GP的问题

楼主(2016-01-21):
在论坛上看了一段时间各位高手的帖子,感觉有点动手能力了,修一块早已坏掉的七彩虹主板,该板是单桥,主板能触发,时钟,复位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跑码,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 vcc没问题 EN=2.5V应该也没问题 查37脚GP 为 0V,估计是这个了,就跑了下该脚线路,接一个上拉R472电阻和一电容接地 电阻量了没有问题,电容也没问题,我直接拆下电容后量R472一端是3.3V接ATX。另一端是0V的,把旁边的电容拆了测量还是0V这是为什么啊?第一次发贴可能表达的不太清楚,我就想知道就算是芯片坏了这个R472都应该有电压的对吧,可我就是把两端接地的电容全拆了,量R472上拉电阻另一端都还是0V的,这是为什么呢?不知道应该贴图

网友:
图在这里。

网友A:
这个PG信号必须要在CPU供电正常后才发出的,你测一下CPU供电正常不,如果OK建议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G信号必须要在CPU供电正常后才发出的,你测一下CPU供电正常不,如果OK建议换芯片。

cpu1.1v应该是正常的,那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B:
CPU电源IC的PG要在CPU供电正常之后才会发出,一般是给到桥的,如果桥坏也会拉低这个电压,你可以跑线找到进桥的这端把线割断来判断一下,如果断了线PG还是为低那么就是电源IC这边的问题,如果断了线为高了,那么就是桥这边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源IC的PG要在CPU供电正常之后才会发出,一般是给到桥的,如果桥坏也会拉低这个电压,你可以跑线找到进 ...

唔,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