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安装方法

楼主(2016-01-21):
CPU风扇安装方法

  在安装CPU风扇之前,大家要先了解下自己的CPU类型或品牌。因为Intel和AMD的CPU风扇是不一样的,下面以图文的方式说明了Intel和AMD的CPU风扇安装的方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CPU类型来进行安装。

Intel原装风扇安装

  Intel(LGA 1155、1156、775接口)原装风扇安装:

  Intel原装风扇采用下压式风扇设计,原装风扇本身自带硅脂,因此可以直接安装(无需再次涂硅脂)。在安装完Intel酷睿i3 2100处理器后,进行风扇的安装。

第一步:整理风扇

  整理风扇一定要注意风扇电源线和扣具按钮位置,线要提前整理出来,不要让风扇在运行工作时对线产生各种接触,电源线初始位置一般是处于风扇里(取出既可)。

CPU风扇安装(图1)

  注意如图所示扣具按钮上的黑色凸起圆点要靠近风扇,如果旋钮没有靠近风扇请将其恢复。

第二步:调节散热器位置

CPU风扇安装(图2)

  将散热器调放到合适的位置,将风扇水平放置到处理器口盖上方,扣具四周的扣柱(尖嘴触角)的底部需与主板上的四个扣点对齐。

CPU风扇安装(图3)

  Intel处理器的主板扣孔分布在CPU插槽附近,观察主板就可以轻松发现。Intel原装散热器在安装前一定要看旋转开关是否完全恢复原位(原位:圆点紧挨着散热器的位置)。

第三步:按压扣具

  散热器扣具由于采用四个扣具设计,所以最佳的安装扣具的方法就是“对角线”按压安装法。顺序按压容易造成风扇受力不均,导致另两个扣具按压困难。

CPU风扇安装(图4)

  注意,按压扣具按钮时要加力,当听到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后证明按压成功。

CPU风扇安装(图5)

  在安装完散热器后,我们需要连接散热器风扇的电源线(风扇的4Pin接口)插到主板的散热供电接口。

CPU风扇安装(图6)

Intel(LGA 1155、1156、775接口)原装风扇安装注意点:

  首先散热器安装前的准备工作做好;

  将散热器扣具上的旋钮复位;

  对角线按压旋钮,将散热器扣好;

  卸载处理器时一定要先拔下风扇电源接口,再逆时针旋转旋钮进行风扇拆卸。

AMD原装风扇安装

  AMD(AM3、AM2+接口)原装风扇的安装:

  AMD散热风扇做的就相对简单,其采用两点卡扣式设计,散热器的安装和拆卸相对Intel简化了不少。

  第一步:整理散热器电源线,让电源线尽量靠供电插口近些。

CPU风扇安装(图7)

  第二步:观察AMD扣具,将压杆恢复到初始位置(如上图所示),压杆与主板呈水平的位置。

CPU风扇安装(图8)

  第三步:将散热器两侧的卡扣分别扣在主板的扣具上,将压杆拉起并按下,压杆直到完全按下即可(此时与主板再次呈水平位置)

CPU风扇安装(图9)

  第四步:插稳散热风扇的供电接口。

CPU风扇安装(图10)

  注意:此步骤电源插口应垂直(与主板角度垂直)插入主板供电接口。

AMD(AM3、AM2+接口)原装风扇的安装注意点:

  首先散热器安装前的准备工作做好;

  将散热器扣具上的拉杆复位;

  按压压杆,将散热器扣好,并垂直插好风扇电源接口;

  卸载处理器时一定要先拔下风扇电源接口,再向上拉起拉杆进行风扇拆卸。

网友:
这都是基本

网友:
不错, 入门教程

网友:
楼主应该是来这里混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