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4.7 電源供電短路 跪求解答!!

楼主(2016-01-21):
測試CPU電源 發現一路 PP1.8v SDRAM <=這路短路
也將這路上的所有電容拆掉一樣還是短路狀態 求解謝謝!!
iPhone
cpu

网友:
电容没问题,也可能是某个芯片导致的短路

网友:
用烧鸡法烧看哪个发烫

网友:
暂存短路了,是不是吹到cup 上盖爆锡了。

网友:
燒機~~只有發現 cpu 跟 U1202主電源 會發熱
U1202 超燙
請問如何看上蓋是否 爆錫 怎麼看~~
另外請問有辦法先斷開cpu 上蓋的供電嗎 這樣就知道是哪個壞了

网友:
烧鸡大法试一试要是试不出来只能慢慢的测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求解

网友:
CPu上盖坏了,换上盖

网友:
拆掉L5407_RF,看看,U5411短路的多,1.8,U5411看手焊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