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新手植珠___不足之处还望指教

楼主(2016-01-21):
新手上路,开始植珠到现在,有20多天了。
晒晒成果,说说自己长走的弯路,也让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流程各位估计比我清楚的多。我就说下我容易犯错的地方。
1.主板的焊盘和芯片,一定要拖平整,要不吹珠子时易连锡,芯片易空焊,BGA时芯片内部也易连锡
2.焊油要用好的,粘度强。上焊油我都是用手(个人习惯),感觉就是手指划过有很明显的阻力且只有薄薄的一层,焊油多了,很容易连锡

3.取网的时候,会在网留一两个空心。用表针扎网,空的地方,速度要快,手不能抖。有便宜和漏的就补上【这一点,我也是经常取不好,老是偏移的多,大神给指点下,借鉴下你们的方法】

4.风枪调380左右,风速到最低,就是1级。均匀吹,这中间我一般会停一两次,主要是有的地方会连珠,拨开就好了。再继续吹,直到珠子有雾蒙蒙的感觉时,珠子将要达到熔点,慢慢吹,让珠子自动归为,归为后整体吹10秒,差不多就收工了。

网友A:
取钢网的时候,确实容易把珠弄偏

网友:
0.3  bu 不好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钢网的时候,确实容易把珠弄偏

教你一招风枪拿了以后嘴巴对着珠子吹10下再拿就不会

网友B:
你这380温度不搞挂?其实250度就可以了开大风主要温度不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380温度不搞挂?其实250度就可以了开大风主要温度不要高

不挂啊。我之前的师傅都用450的。用的是380的,观察锡珠的变化就可以判定出芯片上的温度,珠子刚化时,芯片温度肯定在260左右吧?临界点到珠子自动归位,中间一般不会超过10S,一般5S就差不多了。芯片没有那么矫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你一招风枪拿了以后嘴巴对着珠子吹10下再拿就不会

你用的是可加热的钢网吧?上面兄弟说的应该和我一样,去掉钢网吹

网友:
刚开始也是决定挺难,现在觉得没那么难,是个熟练活。关键是要多加注意一些关键点

网友C:
芯片底部使用导热泥固定(就像植珠台夹住芯片一样原理),取网的时候就不会偏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底部使用导热泥固定(就像植珠台夹住芯片一样原理),取网的时候就不会偏移。

有点道理,下次我要试试

网友:
0.3的很烦的
快要成功的时候,联珠了
郁闷死了

网友:
钢网不是等球化了再取的吗

网友:
我学植株时。感觉就是看不到锡球的熔化,

网友:
我取钢网都是用手取的。

网友D:
没吹好吧,球有的小有的大

网友E:
取钢网不是等到芯片冷却了再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取钢网不是等到芯片冷却了再取的吗?

你用的是可直接加热钢网,比较贵,时间长了也变形。
我是先取下来,再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吹好吧,球有的小有的大

好眼力,有一个桥是有一个大点,另外一个桥很完美的

网友:
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
取钢网要两个手一起,这样不会偏移

网友:
我一般都是360度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是连钢网一块加热的

网友:
我的建议是疯枪,烙铁,焊油都用好的,经验啊,好的就是效率高不难为啊

网友F:
加油吧 上个星期 换了 一把BGA   直球是个熟练活焊油要薄  一点点就可以了  先轻轻的吹一遍 珠子稍微泛白就停下来 吧那些不听话的家伙 用镊子 让他归位  在用风枪 吹 一遍 芯片要放在 PCB板子上 吹哦,,我一般都是 小刚网 手直接拿下来   遇到那种 三代的CPU中间有电容的 钢网会悬空 就用镊子 叉开挑起来 希望对你 有帮助

网友G:
要是吹完连锡了 怎么处理有好又快呢

网友H:
有时候我做的话。有一二个连到了。就的重新来做。做这个我感 觉就是苡片要处理干净。,焊油要少钢网要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吹完连锡了 怎么处理有好又快呢

确实连锡了,那就用尖头烙铁去掉连锡处,再植几个
要在吹的过程中就处理好挨着近的珠子,泛白[雾蒙蒙]是个关键点,即珠子将要融化,在融化之前,就要小心的把珠子分开。如果连的太严重,说明你的焊油多了。  那么下次上焊油用手指,多试几次,你就会试出来一种感觉,手指划过去,有很明显的阻力,任何地方焊油一定不能多了,多了就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油吧 上个星期 换了 一把BGA   直球是个熟练活焊油要薄  一点点就可以了  先轻轻的吹一遍 珠子稍微泛白就 ...

嗯,方法不错的。
芯片下面,我一般会放个旧硬盘吹,放在PCB板上,把旧版都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时候我做的话。有一二个连到了。就的重新来做。做这个我感 觉就是苡片要处理干净。,焊油要少钢网要干净

吹的时候,多停下来看看是否有连锡后,再搞。这样是不是会更好点

网友:
刚开始搞是要一段时间来学习

网友:
联珠的时候就想打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你一招风枪拿了以后嘴巴对着珠子吹10下再拿就不会

是降低温度的作用吗

网友:
总结的到位

网友:
用手抺焊油是不是感觉更好呢

网友:
楼主是抺上焊没然后用植锡网放好锡球 ,然后取掉植锡网再用风枪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