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 进水维修M17X r4

楼主(2016-01-21):
这个机器是我修的最贵最高级的一台.修复之后心里确实很开心。现在修好了几天了,每天在放电影测试机器,
没什么特别难 就是简单的进水,因为之前没想到要修复发帖什么的。所以没拍照。下面说说维修过程吧
                    通电待机0.02  按开关 到0.16 报警7声。然后掉电到0.02 可以在触发。 奇怪 怎么会报警7声呢,。也没想那么多,在网上搜了下拆机教程,。完美的拆机后  裸板通电 0.02 -0.06  还是报警7声,然后目测主板有进水腐蚀。EC. 周围。 然后把ec 用焊锡脱了脱 ,加焊什么的。搞定后上电还是老样子。
                    然后论坛下图纸, 感谢论坛,。 如果没有图纸的话就不好弄了,。图纸就不上传了,la-8341p.
仁宝代工的。主板很大,第一次修有点紧张。 还是慢慢来吧,。测试ec发出了pwrbtn  然后就检测南桥待机各个条件。都没有发现问题,难道南桥坏了?slj8c的桥,当时心里想 进水应该没那么容易坏,而且这主板也贵。所以又从开始修,突然发现没有供电。对,桥供电。之前忘记测量桥供电了。 根据电路图查看最后发现是一个电阻坏了。是被水腐蚀掉了。就不上电路图了,很简单的转换电路。
                 然后怀着激动的心情  通电 按开关。 0.02-0.16 。  有了一点进步但是还是没有修好。果然,没有想象中 的那么简单。   然后又继续检查,。突然又发现待机5V转换5vs那里后级没有电。G级也没有,通过追查电路发现和之前修桥供电那里一样 是个102K的电阻坏了, 直接找个100K的 电阻 焊上去,完美亮机。

                        此机修复
                        简单的维修
                         但是却修的很认真
                                 因为这机器很贵
                                      而且是第一次修外星人。

网友:
进水电阻,容易腐蚀

网友:
吧进水的地方处理过后 在丢到 烤箱里面 烤了2 个小时。

网友:
没人支持一下吗?

网友:
有维修图就好了

网友:
小白支持一下,看帖学习经验,前辈不要说我灌水啊

記ヤ憶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我从没有见过外星人笔记本,一直是传说,从未遇到过。也许这辈子也不能遇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没有见过外星人笔记本,一直是传说,从未遇到过。也许这辈子也不能遇到啊

放心吧,总会有第一次的。 我还没修过苹果电脑呢。谢谢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