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60gm-p33 跑0d 09

楼主(2016-01-21):
msi 760gm-p33 不开机 不插内存 报警 插上内存 检测卡 跑0d 09 检测电压 都出 cpu内存换过 涮过bios 求助
不开机
cpu
iOS

网友:
有没有遇到的 多多指教

网友:
内存应该是没有检测完成

网友:
难道是cpu 底座 虚焊

网友:
刷个BIOS试

网友:
内存总线电压、bois、精震、IO、小8脚。

网友:
内存应该还没过吧

网友:
查下系统管理总线都是3.3v

网友:
准确的说你这个是开机不显示,不是不开机,测下内存其他的几个条件。

网友:
bios 刷过 内存总线电压正常

网友:
这种北桥会坏么

网友:
一看到V星主板跑09之类的,就想测USB和PS接口的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