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有没有更换逻辑板上元件修复显示屏的

楼主(2016-01-21):
一台创维47寸电视,故障花屏,确定是逻辑板的故障,把左边的逻辑板拆除,右边能正常观看,更换逻辑板没有专用设备是不行的,有没有大师更换元件修复过屏的,说说经验.
修复
更换

网友:
花屏常见是供电不对、信号处理芯片坏。

网友:
你这是等离子吗,不然你怎么
“
把左边的逻辑板拆除,右边能正常观看
”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多呀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