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盒]
阻止电视盒子自动升级的有效方法

楼主(2016-01-21):
阻止电视盒子自动升级的有效方法

  有时候,因为电视强制升级就会造成视频软件被屏蔽的情况,即使重新安装,未必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为大家提供几种有效阻止电视自动升级的方法。

方法一:针对已经root的用户。

  可以通过修改电视或盒子的hosts文件,屏蔽下载链接。步骤如下:

  1、安装re文件浏览器,并打开。进入目录 /etc。用遥控器点 “ 挂载读写 ”。

  2、选择hosts 文件,弹出打开方式,选择 “文本编辑器”。

  3、编辑hosts文件,在里面输入“127.0.0.1 osfota.cdn.aliyun.com”。编辑完成,选择右上角的“保存修改”。

  好了,已经屏蔽了升级域名,如果你要屏蔽下载视频的话,只要在后面再加一句“127.0.0.1   nettv.wasu.cn”即可。

方法二:针对没有root的用户可以手动设置DNS或者开启路由器过滤。

  手动设置DNS:点击进入设置。点击网络,进入无线网络。

  找到当前连接的WIFI下,按OK进入设置。将IP获取模式改为“手动”。

  将DNS改为182.92.190.89。设置好了以后,大家选择这个wifi上网,不会受到升级提示,不影响正常使用。

  设置路由器过滤。首先进入路由器的管理界面,并找到防火墙设置。然后开启防火墙和开启域名过滤。

  输入需要过滤(屏蔽)的域名以及开启的屏蔽的时间。域名为如下两个:osupdateservice.  yunos.  com,osfota.  cdn.  aliyun.  com把这两个域名添加到屏蔽列表中并保存。重启路由器以及设备。

方法三:设置线下(适用于部分盒子)

  1、首先打开进入盒子的工程模式,打开方法如下:系统设置——通用设置——系统信息——版权声明!

  2、进入版权声明后,遥控器快速按左右,重复5-7次,即可进入工程模式!

  3、进入工程模式后,找到桌面配置服务器,设置为“线下”!

方法四: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离线状态下,还原出厂设置。

以上就是阻止电视盒子自动升级的有效方法,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朋友们可以用以上方法试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忙哦!!

网友A:
小米盒子可以阻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盒子可以阻止吗?

这个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我这没有盒子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