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开机亮机不定时掉电之超难维修

楼主(2016-01-21):
型号:苹果A1286 10
板号:820-3330-B
故障现象
:一:原装电源电池一起: 1:开机到引导系统界面掉线。2:开机显示白屏掉电。3:开机不显示掉电,4:不开机。5:等一会又可以开机但是故障现象不变。
二:单独电池开机如上不定时掉电,但是掉电之后是不不能再次开机的。必须等一会。这个过程电池接口是没有任何电压的。
三:单独用可调电源,不触发。待机正常。
四:电池和可调电源可以自动开机,故障还是不定时掉电。
检修过程:
一:经过N次测量发现只要是掉电之后电池接口都没有任何电压(电池已经接上)。掉电之后不开机的时候主板公共点12V12V-10V之间跳变。待机3V也一直在3V-0V跳变。
ISL6259图
二:第一反应是保护隔离,充放电这块出问题了。看图纸和点位。是ISL6259控制充电和保护隔离的。那就看看6259的工作条件。
1:2DCIN 是电源接口经过一个二极管D7005和保险电阻R7005而来 16.5V实测16.3V正常
2:3ACIN 是电源接口经过R7010R7011分压而来实测3.8V左右 大于3.2V正常
3:13ACOK  3.3V正常
4:19 VDD 20VDDP 5V正常
对于这个芯片我也了解不多自己只知道这些条件正常的,于是就就换掉6259看看故障现象不变
三:无奈看保护隔离和充电吧。
保护隔离图
    保护隔离分析详见
22616V一直跳变。此主分析说需要低电平才会完全导通,但是我的一直跳变,然而输出到R7020电阻也是正常的16.3V,查电流反馈,R7021 R7022阻值正常。无奈
换掉保护隔离管Q7080 电流检测电阻R7020,故障现象不变
公共点图
3:那就看看公共点12V产生电路吧
也没什么看的也就是一对上下管Q7030 Q7035测量Q7030G13.5V-8V跳变,公共点,电流检测电阻R7050 R7051 R7052阻值正常。无奈换掉Q7030Q7035  故障不变。
四:实在没办法了也没思路了,再看看别人发的帖子,看到一个SMC_BATLOW_L信号。发现我的主板也有此信号。这个是电池电量检测信号.没上电池或者电池电量低的时候是不会触发的。用可调电源,发现SMC_BATLOW_L为低,强制拉3.3V,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了。但是不会显示的,没有CPU供电,到这也没想明白,可能主板还需要检测是不是原装电源吧。因为一开始单独用原装电源是可以开机的,所以就没考虑,这个机器是需要电池才可以开机的。
五:接着用可调电源来看主板,触发1.6-1.8-1.3一直循环,N此之后掉电,0.015-0.035一直跳变。无奈也查不出来什么。想想也只有换个EC试试看了(之前订过料板),经过一番折腾,我曹还是一样,我都快修哭了。
六:真正噩梦来了,  用可调电源掉电之后,一直在0.015-0.035跳变。放着到处用万用表测量,你妈突然,电流变成0.266了。一量公共点12V0V。赶紧拔电,测公共点阻值0欧姆。*脏话*主板怎么烧了,我也没动什么啊。因为检查的是6259,先把6259摘了还是短路,Q7035摘了还是一样。取掉公共点保险电阻F7040 F7041 原来是后继负载短路了。上烧机大法。3V 3A电流,主板冰冷,线倒是蛮烫的,既然烧出来就量吧,这一量果然有发现,
故障点点位
七:发现电感L8360 0欧姆并且和公共点也是通的。那应该还是这个电压的上下管烧了吧,取掉Q8360公共点不短了,取掉Q8361  L8360也不短了,随手上两个管子上去,把之前拆下的6259 Q7035装上去,触发过了N久也不掉电了,随后装机一半进系统测试2小时无故障,全部装起来测试18小时无故障,然后再关机冷机5小时再开机测试3小时无故障,至此应该是修复了吧。
八:总结,估计是Q8360不良,导致的自动关机,电源有检测到负载不正常所以保护了吧。之后终于是因祸得福,坚持到底修复了。
思路可能不好毕竟苹果的主板修的不多,但是这精神还是希望大家能给个赞,最好加个分,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修好了只能说开始就是Q8360不良,导致电压跳变关机,后面直接把Q8360烧坏了,没想到歪打正着,修机累,发帖也不轻松,加分鼓励楼主不放弃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修好了只能说开始就是Q8360不良,导致电压跳变关机,后面直接把Q8360烧坏了,没想到歪打正着,修机累 ...

是啊 一开始就是Q8360不良,走了很多弯路,但是一般这种不良该怎么量的出来啊,示波器可以吗?自己有一个示波器但是,不会量这种

网友:
修得是相当的复杂啊,为什么会短路,没看明白,相信楼主也没想通,修过一块1466的,进水不开机,整亮了之后,发现键盘坏的,换之,主板再装回去就不亮了,我去,查了老久没有思路,客人催就放弃了。看来要多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对于维修苹果机 看着真的很累

网友:
楼主坚持不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已加分了

网友B:
Q8360 是复合mos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Q8360 是复合mos管吗?

不是 是单N沟道MOS管

网友:
修一台apple的多少钱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像楼主这样NB 啊

网友:
楼主维修确实是很辛苦,有时候修机就是这样,都块放弃了,突然又有了转机,奇迹就这样产生了,好好跟楼主学习。

网友:
过程蛮曲折的,楼主最后是因祸得福了,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修苹果 和别的笔记本是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的不错啊,我还没有修过这个板子,我修到3115啊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你也是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钱收了才是重点

网友:
楼主因祸得福,技术也是要素,我再查查,希望运气也好点,呵呵

网友:
楼主这精神  除了病院的无人能敌!牛***

网友(2018-03-02):
比较有耐心啊!真的是需要耐心,技术实力也是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