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61笔记本外显正常 内显灰屏

楼主(2016-01-21):
故障描述:ThinkPad R61笔记本按下电源键开机屏幕无内容显示,包括开机Logo都不显示,但是屏幕有背光;通过VGA接口外接一台式机,开机,外接显示器完全正常,能调BIOS,能正常开机使用
  请教各位大神,究竟是哪里问题?
以下是我的猜想
猜想一:是显卡坏了吗?为什么接外显能正常显示呢?外接显示器的显示不也需要显卡吗?
猜想二:是笔记本液晶屏坏了吗?但是用一个好的测试屏装上去依然仅有背光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   看看是不是暗屏哦

网友:
会不会频线接口的问题

网友A:
风箱直接加焊显卡试试,亮,则显卡虚焊。因为两个信号不一样。一个试VGA  一个试LVDS.

网友:
检查屏供电。

网友:
加焊显卡一般都可以

网友:
老机器,破显卡,还灌胶,换主板吧,没几个银子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用手电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图像   没有就加焊显卡吧  加焊不行 就换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有第三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箱直接加焊显卡试试,亮,则显卡虚焊。因为两个信号不一样。一个试VGA  一个试LVDS.

用风枪加焊显卡后奇迹般亮啦,但装起来后还是一样不显示,可惜我不会用BGA。。

网友(2018-06-13):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查一查显卡的信号

网友:
屏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