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源,好特别,什么牌子,请大家评论一下吧

楼主(2016-01-21):
看看这个电源,好特别,什么牌子,评论一下优劣

网友A:
台达代工的,好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达代工的,好货呀

非常感谢捧场……

网友B:
这电源应该很老才80W

网友C:
台湾康舒电源嘛,单电容400V的,小功率 联想 品牌机以前用过,和台达同系列差不多吧 也是全球几大电源厂了,苏州有康舒工厂好像

网友:
记得还有联想以前用全汉 FSP小电源不少 也有同样小电源 航嘉 的  都是很寿命很好的电源,起码电压高 不会像普通ATX那样击穿 一烧烧一片,他就及时烧保险 压敏电阻保护了, 很少坏,次级当然遇见鼓包的,有的是专用芯片的, 像台达专用芯片的 很少坏 但是坏了就很难修 因为不是管子坏 可能是其专门芯片不良

网友D:
台系的康舒,技术一般般,用料也就那样,基础的保护电路不错,总体质量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应该很老才80W

感谢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湾康舒电源嘛,单电容400V的,小功率 联想 品牌机以前用过,和台达同系列差不多吧 也是全球几大电源厂了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系的康舒,技术一般般,用料也就那样,基础的保护电路不错,总体质量还行吧。

感谢捧场……

网友:
一次侧那个单个大电容是500V180μF的。真弄不明白这个电源是如何能最大输出18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源有何故障吗?..........

不加负载似乎各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再加上负载试一试..................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版主,加了一个假负载在5V端,电压马上统统都为0了,而加在3.3V或12V上电压不会变。如何进一步检查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加在5V还是5VSB ?..........

红线上,应该是5V吧……

网友F:
应该问题解决了,5V端的两个6.3V1000μF的滤波电容鼓包了,换掉后电压正常了。就看带主板如何了。

网友G:
是正激电源吗?几个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正激电源吗?几个管?

一个,正反我搞不懂

网友H:
康舒电源好像以前都是给品牌机代工的多,现在有零售的了,质量不错,比国产的长城好。

网友I:
很老的电源,但质量上成!品牌机上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康舒电源好像以前都是给品牌机代工的多,现在有零售的了,质量不错,比国产的长城好。

谢谢,我以为长城是好电源,但是和这个电源比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老的电源,但质量上成!品牌机上拆的吧?

谢谢,不太清楚,淘来旧货……

网友J:
当年180w可以了 质量还可以

网友K:
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个样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个样的电源

开眼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当年180w可以了 质量还可以

感谢捧场……

网友L:
这个电源见过,工控机电源使用过它,质量不错的

网友M:
这个电源联想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源见过,工控机电源使用过它,质量不错的

谢谢,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源联想用的多

是吗,谢谢……

网友F:
版主,帮帮忙:插主板后,不能启动,绿线电压降为2.43V。版主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应该问题解决了,5V端的两个6.3V1000μF的滤波电容鼓包了,换掉后电压正常了。就看带主板如何了。

楼主啊~望闻问切的头一步没做到位,鼓包应该很容易观察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啊~望闻问切的头一步没做到位,鼓包应该很容易观察到的,,

是的,是的,感谢指教……

网友O:
引用 网友F:
版主,帮帮忙:插主板后,不能启动,绿线电压降为2.43V。版主下一步怎么办……

楼主顺着绿线跑一下线路,印象中是进PS224..............

网友F:
引用 网友O:
楼主顺着绿线跑一下线路,印象中是进PS224..............

可能您记错了。本电源没有用到ps224芯片。用的是MM393,TNY267PN,WT7510,UC3843B。

网友P:
引用 网友F:
应该问题解决了,5V端的两个6.3V1000μF的滤波电容鼓包了,换掉后电压正常了。就看带主板如何了。

是不是附带看一看5V的整流管反向电阻已经过小了,不行就换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不是附带看一看5V的整流管反向电阻已经过小了,不行就换了它!

好的,马上检查……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可能您记错了。本电源没有用到ps224芯片。用的是MM393,TNY267PN,WT7510,UC3843B。

那就是进了WT7510.................

网友:
还是老电源好,EMI、PFC电路用料全,现在的电源EMI、PFC部分全部用假。或减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就是进了WT7510.................

这个倒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