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盈通A55战警版v1.1

楼主(2016-01-21):
今接了一台机子,主板是盈通A55战警版v1.1,插诊断卡跑Ab代吗。请问各位有没图纸给小弟一份呢,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种板子你是不可能找到图纸的

网友A:
对于这个板AB代码已经可以点亮了,只是你没上独立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板AB代码已经可以点亮了,只是你没上独立显卡

哈哈哈  应该不会烦这样的低级错误吧

网友:
这个板子找不到图纸,别求了,AB代码,插个小喇叭看看是不是报内存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应该不会烦这样的低级错误吧

那就查别的地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