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老电脑,求助

楼主(2016-01-21):
1台 IBMTHINKPAD  T40,装系统格盘时蓝屏,重开卡LOGO,再重开屏幕里面还有亮光然后再重开就一直不亮了,这时候电流0.6几。。求教应该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现象分析硬盘挂了吧

网友A:
内存 硬盘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 硬盘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

内存已擦过重插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硬盘不好啊吧  换硬盘 插内存试试

网友:
你裸版加电试试看。看能否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