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帮忙看下这个贴片元件是个什么啊。用什么可以替代吗!

楼主(2016-01-21):
平板电脑的开关板!
开机键的黑色小贴片!
开始以为是电阻。换了电阻不开机!
知道的高手下啊。。这个东西哪里可以拆到啊。

网友:
这个可以拆掉不要了。

网友:
是压敏电阻

网友:
贴片的压敏电阻那个上面经常有吗。电脑主板,显示其板子我这里多!

网友:
拆了它也没关系的。

网友:
有理论高手解释一下,这是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
压敏电阻,过压后保护那些原件不被击穿损坏。可以直接拆掉不要的。

网友:
过压保护,压敏电阻,最好找一个换上,或者技术参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