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1.0卡LOGO

楼主(2016-01-21):
三块这个联想的板子都是卡LOGO,本人操作过,重写过BIOS ,换过南桥,拆了声卡,网卡,串口芯片,现在真不知道应该修那了,

网友:
现在换GB,

网友:
lz能做的你都做了……

网友:
卡LOGO一般是BIOS 或外设,最后才是桥,LZ似乎都试过了,那基本上无救了

网友:
外设都拆了,打下USB的对地值然后就是看看键鼠电路,没问题换过IO,不能就只有干GB了

网友:
GB换过了,我再换一个I0试一下吧,

网友:
没有没保护芯片,USB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