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菜鸡维修之速修二修机B460

楼主(2016-01-21):
Fade:
同行拿过来的,拿来时待机0.029

同行一直在修3-5V所以一直纠结在这个上面

大概测量了下

电感上3-5V都出来了

线性也都出来了

就没去查待机了

这个机器应该是不触发了

修不触发吧

围绕EC测量

开关 RSMRST  LID等信号

一切正常

按照时序

按下开关

EC会给南桥一个高低高跳变

南桥会发出

PM_SLP_S4开启其他各路供电

这样基本就触发了

目前测试EC有发出PM_PWRBTN给到南桥

但南桥根本不工作

判断南桥出问题

再加上按照平时的经验

HM5 HM6的桥坏的居多

直接更换南桥

结果不用多说

没好的话我也不会来发帖装X了

修好后待机变成了0.01了。

网友:
判断故障准确,修机真的干净利落.,帖子一看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