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开机无显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1-21):
开机电流0.6快速掉回0.35左右不动,量电压除CPU供电其它电压都出来了。换CPU试也一样,把CPU拿掉有电压,把95831的24脚对地电阻去掉出电压说明CPU供电电路正常。应该是南桥没正常工作引起的,下了BIOS刷上故障依旧。上论坛看有说是南桥背面排阻引起的,于是把后面排阻加焊了还是一样。按以往维修经验HM65以上不出CPU供电大多是南桥电路不正常引起。上BGA加焊南桥竟然不OK,准备换南桥无意中发现不远处一个电阻一头腐蚀了,拆下电阻量阻值33欧换一个上去,通电电流上去了维修结束。
华硕主板修了也不少,算是总结出经验了,华硕主板难修是因为没有图纸和主板上元件无标识。所维修思路应该改变,不需要什么技术和经验也不用看电路图,只需要拿个放大镜把灯光调亮看就行了,看哪个电阻腐蚀了就换掉,没有的话就加焊排阻,百分之九十的故障都可以排除了。

网友:
兄弟!经验之谈呀。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问题确实很多,不过一般看不出来呀。

网友:
高手   在人间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问题确实很多,不过一般看不出来呀

网友:
排阻修过几台,这个电阻还是第一次见呢

网友:
其实asus的好多论坛都有点位了      修一些线路故障的时候  也一样分析

网友:
哎哟  *脏话*   这样都可以修好

网友:
经验啊,特别是排阻

网友:
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上元件无标识  很烦人啊

网友:
主板厂家故意这样搞,就是为了技术保密和保障人家品牌售后有钱可赚啊

网友:
怎么看腐蚀呢~有点不理解了

网友:
并不是每个故障都能看出来的

网友:
我也有台K43S,放很久了,CPU供电没出。改天仔细看下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我也的好好的学习!

网友:
排阻真心不好找,得用心找

网友:
好经验,加分支持。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