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电池最高耐温是多少

楼主(2016-01-21):
华为手机进水,电池不好取下,加热的话温度多少度合适?

网友:
用吹风机加热就好了,别吹太久

网友:
100度。短暂的吹吹。。完美没有问题

  不怕。。速度快。。。

网友:
我加热了一会,现在可以开机显示了。但屏幕中有很多痕迹,不知道怎么回事。水应该没有了。换桌面壁纸痕迹不变,整个开关机过程一直存在,不像是本来就有的图案。

网友:
像触摸屏与屏幕间浸水了。

网友:
背光 背光 背光,要么 换,要么持续加热几天试试把。

网友:
用电吹风吹 屏幕的是背光入水 吹干了也是有水印

网友:
这个只有换屏了吧,

网友:
是的   更换 背光~~~~要不就要整个屏幕

网友:
不要太久就好。

网友(2016-02-27):
风枪的最低温度 就行了  离远一点

网友:
风枪温度最低是100度 打最低温度 离的稍微远一点就行了 吹的时候用手感觉就行 那温度不要太烫手就行

网友:
电池一般 都不好超过60多度吧

网友:
背光进水了 风干吧

网友(2016-04-03):
这个是背光进水,吹风机对着屏幕使劲吹半个小时再看吧。

网友:
风枪打最低温度 不要离太近 吹一会就行啦

网友(2016-05-05):
屏幕里面有水 不好处理 我一般都是让客户直接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