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元器件好坏

楼主(2016-01-21):
在路测量元器件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不一定坏,必须取下来测量它的好坏吗?我的这种维修思路正确吗?那位大虾指点哈!

网友:
在路测 会被坏的元器件影响到其他元器件数值 所以在路测坏不一定坏  下了测会更确定

网友A:
是的,因为有些在路测,是坏的,是前级或者后集有坏的元件导致测不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因为有些在路测,是坏的,是前级或者后集有坏的元件导致测不准

在路测量好的一定是好的吧?

网友C:
电阻在线测偏低是正常的

网友:
只能大致上判断

网友:
在线测量只是初步判断,会受到相连元器件损坏影响本身内阻大小。

网友:
是的,有些元件必须拆下来量再准确,因为电路中还串有其他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路测量好的一定是好的吧?

一般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在线测偏低是正常的

一直以为是偏高

网友:
偏高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路测量好的一定是好的吧?

基本上是,但是,坏的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元器件在线测量不是很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路测量好的一定是好的吧?

在线测量好的一定是好的,但是坏的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买个万用表

网友:
在线测量只是大概判断下,受到其他原件的影响电阻值会有变化,判断短路很快捷但是断路就不一定了

网友:
测好的不一定好的,坏的不一定坏的,判断法,感觉有问题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