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不认硬盘,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图的关键点

楼主(2016-01-21):
接硬盘的,SSD_PCIE_SEL_L不出3.3,不接的时候有3.3
SSD_PCIE_SEL_L还去到CPU,

什么情况,硬盘是没有问题的,换过另外一个硬盘也是一样
哪位大神,帮帮忙!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机器是A1466,版号是:820-3437-B

网友A:
SSD_PCIE_SEL_L?楼主你确定是这个信号的问题,我觉得是正常的。这个信号就相当于某些芯片的CS脚。_L就代表LOW,低电平有效,即PCIE接口插着SSD

网友:
苹果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820-3437-B  我的也是不认硬盘

网友B:
加焊一下SSD接口就好了,我修过两台。另外有一台是SSD3.3V供电管旁边一个小电容坏了,我拆除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_PCIE_SEL_L?楼主你确定是这个信号的问题,我觉得是正常的。这个信号就相当于某些芯片的CS脚。_L就 ...

就是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SSD接口就好了,我修过两台。另外有一台是SSD3.3V供电管旁边一个小电容坏了,我拆除后正常

3.3V有,应该不是这块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3.3V供电带不起负载,如果你不插硬盘有3.3V,插上硬盘就没有3.3V 或者0.几V ,你检查一下3.3V是谁提供的,看看是不是保险坏了或者阻止增大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应该不会是CPU  最有可能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