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手机进水烘干后屏幕有痕迹

楼主(2016-01-21):
用户的华为手机进水后,我拆开加热了一会,现在可以开机显示了。但屏幕中有很多痕迹,不知道怎么回事。水应该没有了。换桌面壁纸痕迹不变,整个开关机过程一直存在,不像是本来就有的图案。

网友A:
应该是背光板部分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背光板部分进水。

进的水也不多,拆开BGA加热一会就好了,不知为什么屏幕里进了那么多。

网友B:
你看一下觸控板是否可拆下,如果可拆就是觸控板和面板之中進水,拆開擦乾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觸控板是否可拆下,如果可拆就是觸控板和面板之中進水,拆開擦乾即可

你说得对,就是触摸屏和内屏之间进水。放了一晚上明显比昨天减少(昨天拍了图片),正在继续加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对,就是触摸屏和内屏之间进水。放了一晚上明显比昨天减少(昨天拍了图片),正在继续加热。

你還是要拆開不然乾了會有痕跡,還是沒無法和客戶交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還是要拆開不然乾了會有痕跡,還是沒無法和客戶交差

干净的水,干了以后应该没有明显痕迹。已经干了的部分没有留下痕迹。

网友:
只有拆了清洗,然后有明显痕迹的。

网友:
拆开擦干净

网友:
背光入水 这个最好拆开擦干,不然烘干了还是有水印

网友:
请问怎么拆,胶粘的很结实的

网友(2016-03-11):
拆开慢慢烘干

网友:
这个是显示屏进水的,只能让他慢慢干,干不了的话没办法解决的,除非是换掉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