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cpu座的vid位置呢

楼主(2016-01-21):
怎么知道cpu座的vid位置呢?cpu座位置那么多而且又不规则,怎样才能知道呀?

网友A:
上假负载,假负载上面的都有VID脚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假负载,假负载上面的都有VID脚位的

除了上假负载还有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
有很多贴子有,读示波器 波形

网友:
示波器读了。只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上假负载还有没有其它办法

有在CPU电源IC上面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