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2-B3 卡在LOGO后掉电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21):
版号:技嘉H61M-S2-B3   REV:1.0
故障现象:开机卡在LOGO 定住 键盘鼠标不能用  好几秒后就掉电 再重启继续这样循环。
故障点:DU5 坏
同行的板,故障不难,大神估计秒杀 只是我这些小小白跑弯路太多了。
先上个整图:

拿到手 同行有弄过,BIOS 焊过了的痕迹  COM口也拆掉了。

就卡这里
放大镜 观察外观无碍!
测 内存1.5V   CPU1.12V  PLL1.84V  PCH1.06V   SA 0.94V
   DDRVTT0.76V   SDA3.3V   SCK3.3V    SPD3.3V
电压都正常呀~!!!
看到这些卡LOGO现象
我这个死脑筋 还是会联想到BIOS  不管刷没刷过 我都要重新刷 确认下
把官方的BIOS  都快刷尽了  还是一样~~~·~~
以前的板 卡LOGO 的 有网卡等外设引起的
也把网卡 声卡 等外设 拆的一干二净 涛声依旧呀~~~
电脑神说 IT8728VIN 会出问题 虽然这个是小板 也不管了 一个个查 没结果
键盘鼠标不能用  又追查USB 供电~~~~~~
换CPU 内存也一样
心都快碎了~~~~~~~
加个独显 看看
过了LOGO了.............................
神马情况?????????
不得不去测一下集显供电(集显比较远,风扇挡着 老忘记测

一侧管子 0V!!!????那个晴天霹雳呀~~~~~~~~~
你大爷的~~~都亮LOGO了 集显竟然0V
测集显条件

DU5 坏了

换DU5   故障解决 能进BIOS了 键盘也能动了!
小小故障,大神勿喷!
分多的 就加加吧!

总结:即使表面正常 也不要放过每一个角落!~~~~~

补充内容 (2016-1-22 11:10):
补充:好像是华硕有批H61板 亮机 集显没电压 也能正常亮的  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我这个 应该是 集显出了  亮屏后 就掉电  然后就卡死在LOGO那边

补充内容 (2016-1-28 00:16):
前面说得还是不清楚,其实就是 开机瞬间集显有电压,点亮LOGO后 集显电压就掉电了,导致卡死在LOGO那里 键盘鼠标不能用  应该这样理解就顺了

网友A: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显示了我估计一般人也不会去加独显试了。我肯定不会加独显试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显示了我估计一般人也不会去加独显试了。我肯定不会加独显试的,呵呵

谢谢版主 加分 加精华   也是没思路  没办法了 就当死马 加个试一试竟然有惊喜

网友B:
H61 还算是比较新的,修的少

网友:
不错 修东西细心重要 还是得按时序走 不能老是靠经营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哈哈

网友:
是这样的。电压消失会死机。进系统后如果死机运行电流会非常低,但仍然有显示。

网友:
集显没电压 怎么还显示LOGO?!没天理。

网友:
维修是这么几步,最后加独显。
辛苦了,更重要的是成功了!

网友:
H61台机主板集显供电我也是晕乎乎,之前修一台微信的H61也是奇怪的狠  最后可以亮机了以后集显供电0.1一亮的时候0.35然后就0.1,最后没有问题还是0.2

网友:
挡机的故障,用以前的老方法,现在都不好使了,哈哈,。

网友:
做维修有时候就是这样,会走很多弯路,最终能修好也会有很多体会吧,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集显电压不出也能亮机。。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虽然写的很好,但我还是有一种想把你桌面上所有的东西扫进垃圾桶的冲动!比我的桌面还乱!

网友:
集显ov怎么还可以亮啊

网友:
集显0v 竟然亮机了      这怎么解释啊

网友:
学习了,换作自己,看见有显示的估计不会去考虑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显示了我估计一般人也不会去加独显试了。我肯定不会加独显试的,呵呵

上次有个集成板挡内存,我突发奇想插上独显谁知道亮了,独显拔了用集显也好好的,奇怪

网友:
这个H61版本挺多的,你的cpu电源芯片跟见过的就不一样

网友:
可能是没有集显电压,保护掉电了

网友:
可能是显示了才没有集显电压的

网友:
有的板子没集显电压也能显示

网友:
板子能跑吗我夜班就不管他的

网友:
还是不够仔细啊,没有每一相供电都测一下。

网友C:
我这有一块HP的H61,前几天才换下的,就是没有集显供电不亮。跑马是直接从FF跳到00,我查了一下大致供电,除了集显其它都有,本想刷BIOS可没找到就放下了。今天看到你的帖子加了张独显居然也能用了!可奇怪的在后面,我把独显去掉居然也还是能用,更奇怪的是独显供电还是没有!!!

网友:
     大爷的。都亮LOGO了  集显0V。  表示没见过。

网友:
我刚才装上系统了,现在集显还是没有,不过看上电影开始有供电了,在0.1几到0.2之间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一块HP的H61,前几天才换下的,就是没有集显供电不亮。跑马是直接从FF跳到00,我查了一下大致供电, ...

我这个可能是 亮了  然后掉电  死机卡在那里  你那个 更是无法解释了

网友:
版主辛苦了   谢谢共享

网友:
好经验,是应该多一点这样的帖子

网友:
这样回帖会被扣分的 下次小心点

网友D:
集显供电跟北桥供电不是一回事吗??谁能讲解一下集显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集显供电跟北桥供电不是一回事吗??谁能讲解一下集显供电??

好几年前 集显 就转移到CPU 那边了   不由北桥管了

网友:
管子内部有问题是吧,拉低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几年前 集显 就转移到CPU 那边了   不由北桥管了

一下给晕了,这是H61的板,找了份H61的图纸看了,有个VAXG供电,之前一直忽略了。

网友:
如此细心的去维修,值得学习。

网友:
万万没想到啊  我的话就想不到上独显试试看了~学习了!

网友:
好乱的维修台啊!

网友:
没集显供电  怎么还能亮呢

网友:
集显 电压不出还能亮机啊  奇葩问题

网友:
卡在logo,大部分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说来说去,如果一次性把供电都 测下就不会绕弯路了

网友:
高人呀,这种基本到我这就换板了,动都不动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一下H61的时序问题:
内存------PCH_PLL-----PCH_1_05-----CPU_VTT-----VCCSA---CPU_VCORE
集显供 ...

集显供电 应该是  读了BIOS后  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 还算是比较新的,修的少

我这里有好多H61的,不值什么钱。

网友:
你这台式机主板能修多少钱?还是同行送来的‘

网友:
不管怎样还是修好了

网友:
修了这么多...技术不错。

网友:
这个电压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还能亮?太坑了

网友:
你的这个图纸哪里来的

网友:
遇到集显供电的我都不会修,论坛找不到类似的,这下学习了

网友:
楼主挺给力啊!虽然弯路有点多!但是值得我们学习!维修的比较详细a1

网友:
非常迷憾大家的故障现象,好在最后板修好了,

网友:
刚刚遇到一块一样的, 刷BIOS 好了,也是DU5 的集显电压没出来 ,另外把Q18 也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