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Zotac G41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21):
       今天下边人送来一个索泰G41的板子,不触发,我一看这么老的板子就没动手的欲望,随便戳两下就给了店里老板一手带起来的小徒弟,那小徒弟戳了半天没修好,给老板说IO坏了没有修理价值,老板以为我刚才没修好,故意揶揄我:你修不好有人能修好,拿给迅维出来的大师看一下再说话。我一听就来劲了了:麻蛋的,走出迅维也不能给学校丢人!

----------------------------------------------------------------------分    割    线--------------------------------------------------------------------------------------------------------

板号:Zotac G41
故障:不触发

拿到手上不触发,量了下开机针5V,开机针跑了下线,线路很简单

我也没啥思路,只是感觉开机针5V肯定不正常,3.3V才正常,然后自己改下线路,把那个上拉电阻摘掉,然后测了一下,一端5V,一端0V,然后再在0V焊盘那里粘了个1K的电阻限流,再把3V待机电压引上去,再触发一下,居然成功了。。。

装上cpu和内存,上电,不跑码,测了一下各个供电,没有内存供电,直接测了下pwm供电芯片RT9214有供电,没有G极输出,直接找了个FP6321代换,我是拿风枪吹的,吹得时候动作有点大,内存槽有点吹糊了,应该拿烙铁烫的。。。不过还好,代换之后内存供电就有了,再一上电就触发跑码了

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有些板开关针5V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
用小嘴吹  就不会···········

网友A:
感觉这里io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开机针5伏是正常的

网友:
有的确实是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里io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开机针5伏是正常的

恩,我老板也是说5V正常的,不要去搞它,但是5V确确实实是不触发的,我也是用3V试了一下,然后就可以触发了,没搞清楚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我老板也是说5V正常的,不要去搞它,但是5V确确实实是不触发的,我也是用3V试了一下,然后就可以触发 ...

可以换io试下

网友:
这个板子CMOS电池没电,也不开机。

网友:
许多板开机针为5v,这与不同sIo芯片有关,此板原故障应该是无內存电压吧。

网友:
5V 3.3V 好像还有2点多伏的都可以开机

网友C:
把3V待机引过去,是指飞线到电阻?

网友:
应该按照开机时序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3V待机引过去,是指飞线到电阻?

就是飞线到电阻一端,这里1K电阻推测也是连接开关针和IO芯片对应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