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鼻SONY MBX-268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6-01-21):
今天接到一台MBX-268的机器,广达代工,拿到机不触发,待机0.001,报价拆机

用表打公共电压有19V,查EC   AVCC脚的供电,102脚3VPCU无电压

查来源由PU103产生,由3脚6237LDO5   5V转换成3V为待机供电,

此IC  3脚输入 4脚输出,1脚开启,查3脚5V正常,2脚开启为0V,不正常,此信号受控于PQ230,但没用料,不管他,再看由3V_PCU过电阻PR510转换,此时心想,断开电阻试机,咦电压3VPCU出来了,触发看看,果然能开机,电流小奔,1.131安,接屏显示,但是不充电

哎,还是继续修吧,接回电阻PR510,

心想换个充电IC,再慢慢查原因,给徒弟炼炼手,叫他去换,过一会他告诉我说,主板吹鼓了,他说还有啪啪声响,
我脸铁青,心想完了,拿板一看还不严重,接着自已拿个IC再换,换好后,发现还是不触发,查信号,EC供电还是没有出来,还同上诉一样追其来源,找到PU103的开启信号没有,再找PR510另一端,SHDN#的来源,它去到几个地方,其中一路来到PQ220

首先看了到这个IC,因为他跟充电IC有关联,此为六脚双MOS管IC,要当5脚ACOK为高电平,6脚的SHDN#才不会拉低,量下5脚1.0V,问题找到了,不正常,
为什么会有1.0V,,跟据经验可能是ACOK信号接地了,我用计算器分压计算下,果然是1.0V

ACOK的信号是充电IC  ISL 88731C开路输出的,接地是因为IC工作不正常。

先查22脚 DCIN,17.0V,,,觉的不对,
公共电压19V,VA+也为19V,就算过PD4二极管,也有18V多,,可能是电阻问题,量下R281阻值,原来阻值49欧,现在14K,找料板换掉,

DCIN变为18.7V,0.3的压降,完全正常,但是ACOK还是1.0V,
跟据饼哥讲的ISL88731,现有DCIN和,ACIN,就会输出26脚的88731A_VCC,,再给到21脚供电作为下管驱动电压,3脚VREF就会有电压,然后IC工作正常,13脚就开漏输出。。。。
DCIN正常了,查2脚ACIN,3.4V,也正常,查26脚,输出0V,不正常,用示波打,瞬间有,想了想,不对地,条件有,为什么不输出,,?,,查去向,只直边电容PC420,,难道是电容问题,电容电IC背面,用表一打,发现与26脚不相通,吹断线了,飞线,测量好了,26脚有电压,21脚也有,3脚也有电压了,再打ACOK,有4.6V,分压计算,正常,,。。。。。。

满满期待,触发试试,,上电0.3不动了,哎,打各大电压,先打内存电压就没有电压,用手摸摸IC,微微发烫,因为此内存IC在充电IC正背面,也被吹挂了,真够狠的,

找IC换吧,这个IC是G5616R52U但是手上没这个IC,找料板也没有,心想可能有的IC可以代,于是找了常见内存IC  51116,看了脚定义一样,

不管死活,就换上去了。。通电一看,电流上去了,接屏显示了,。,

最重要的还要试电池,,接上电池,待机0.006,一会就0.001,不可以触发,打公共电压,变为,12V,了,,再插再仔细看,刚插是19V,一会就掉到12V了,看来是认电池模式了,,,这时查EC的ACIN,,居然为1.0V,,,,又是1.0V,真难受,,查吧.....这个信号来源PQ221,也是六脚双MOS管,

同样是ACOK控制,量5脚电压4.6V正常,2脚和3脚为0v,也正常,但是6脚为1.0V,量PR295,电压为1.0,不对,这个电压和EC供电是一个电压,但是EC供电又是3.3V,,量通断,果然又是断线,飞线,,,ACIN为3.3V了

接电源,接电池,通电,待机0.007,一会掉回0.003,量公共端19V,,正常,再一会电流由0.25上到0.98,没有触发,判断在充电了,,

触发,,电流一直正常上,接屏显示,此机到些结束,,,

上个飞线图

哎人为故障真难搞。。。谢谢阅读,谢谢加分。。。。望记上传亮机图

网友A:
图片发重了,又不知咋搞

网友B:
这个恒流源就这就是舒服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恒流源就这就是舒服吧  呵呵

那是,你推存的东西还会错,可以帮我把后面的多余图删了不

网友C:
机器本来没这么复杂的,被你同事一搞,变复杂了。也成就了你精华编章

网友D:
看来你这个师傅不错哦

网友E:
把后面的那几张图片整理整理,没用胡删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发重了,又不知咋搞

后面的几张全部不要吗?

网友F:
G5616R52U与51116能代换?你发出来和图两个芯片脚位明显不同

网友:
本来就二修了还被徒弟扩大故障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充电芯片太到位了,我好好的补习了一下,跟楼主混好了!

网友:
写的好!!!!看了我好久

网友:
bueno pero logro la reparacion y una explicacion,nos puede pasar

网友:
分析的透彻,技术好

网友:
让我想起我当徒弟吹爆板子 师傅搞半天的

网友:
技术很高,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本来没这么复杂的,被你同事一搞,变复杂了。也成就了你精华编章

给我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这个师傅不错哦

一般般,不过我从没要过他们陪钱,不管弄坏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后面的那几张图片整理整理,没用胡删掉

后面几张,不知怎么删

网友:
引用 网友F:
G5616R52U与51116能代换?你发出来和图两个芯片脚位明显不同

可以用的,这个图可能是不对,但我版上用的就是TPS,51116,我回家后发的贴,没有图,网上临时下载的,我上班的时候是对照笔记本应用图内的IC定义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sony我也碰到过不充电,没修复,退了,果断收藏

收藏要加分的哦

网友:
被折腾得问题那么的多

网友H:
吴班威武,这机器修的给力

网友:
楼主的功底高。人为故障挺麻烦,一个一个的查够楼主费劲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吴班威武,这机器修的给力

刚总,过将了

网友I:
技术过硬,学徒搞坏事很正常了,呵呵。

网友:
唉 转弯太快,我资质不行看的我头晕晕地,,,不过先收藏了以后说不定等我成大师后就能看懂然后借鉴借鉴了,哈哈。 佩服楼主的耐心和技术最主要的是品德我也是学徒,不过还没开始学习笔记本呢才从台板一体机开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技术过硬,学徒搞坏事很正常了,呵呵。

版主,你的头像好吊

网友:
分析的充电芯片原理太到位了!

网友:
楼主耐心真好,你的那个恒流源时什么牌子的多少毛爷爷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以后维修还是让徒弟练好工夫再上。

网友:
相当于二修的机器

网友:
怎么都是断线问题呢,运气真背

网友:
有些地方没有图啊,不完美

网友:
看着就头痛,修起来估计很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这个师傅不错哦

赚点钱实在不易。

网友J:
想问一下楼主那个VA+是19V吗、如果是的话直接把PR296断开不就得了、或者直接把待机5V飞到PQ220的5脚G极、不知道我这种做法行得通否

网友:
还有那个电源IC的ACIN脚不是应该有19V吗、怎么只有3.4V、是通过电阻分压了吗

网友:
老吴你这贴牛逼啊,我瞬间觉得我要抱大腿!!!

网友J:
最大的疑问就是IO没有待机3V供电他怎么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大的疑问就是IO没有待机3V供电他怎么能触发。。

看楼主发的图纸AVCC供电脚和其他VCC供电脚不都是连在一块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问一下楼主那个VA+是19V吗、如果是的话直接把PR296断开不就得了、或者直接把待机5V飞到PQ220的5脚G极、不 ...

等你有路电路基础再回答这些吧

网友:
26PIN  VCC是由21PIN VDDP提供,VDDP是由DCIN经过内部线性稳压器产生

网友:
我也要找个这样的好师父!

网友:
有几几个地方没有配图,修得很好,各个故障判断都十分精准 。赞。加分收藏。

网友:
广达代工的板子小问题挺多的!确实修起来挺费劲的!

网友:
我勒个去、昨天晚上没好好看帖子、只看到标题不充电、一看内容是不触发、我说的IO都没待机3V供电怎么能触发。。

网友:
这技术真是没得说

网友:
sony 不充电不好修学习了

网友:
我上次碰到几个充电电路的比较难修的故障啊,头大

网友:
带徒弟老火  我这带的一天老出幺蛾子

网友:
苦逼不是苦鼻

网友:
楼主技术好分析得不错

网友:
我当学徒都没这么坑啊     哈哈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

网友:
经典的贴,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K:
楼主技术非常扎实,故障点查找剥丝抽茧能看出性格很稳很有耐心,ACIN的两路控制电路聊熟于胸,确定故障电阻很准确,稳重精熟的维修风格很让我佩服~(楼主是个好师傅)
至命网络
过将了,都 是慢慢成长
详情

网友:
你那徒弟估计也跟我差不多 基本功不够扎实啊 你有没有屌他 害你修这么久 还好楼主技术过硬 要不就要宣布判死刑了

网友:
板子怎么会吹鼓,徒弟也应该有点基本功啊

网友:
换一个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维修确实不易,思路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分析得很好

网友:
我也把板子吹起了个泡

网友:
不一定是他弄坏的 本身不是也不开机的 可能就是那些问题

网友:
加分鼓励谢谢

网友:
一波三折啊

网友:
非常的好值得收藏

网友:
SONY的就是不好修啊

网友:
很好很清晰,不过俺最近不会修机了,先收藏已留备用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好啊。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刚刚的)

网友:
SONY本来就不好修,这样的板子最好少给人练手啊

网友:
不充电最不好修了,我最不喜欢修充电问题的

网友:
今天没有分了   楼主写的很好啊  呵呵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不错大神一发帖子就是精华,是不是你改高ACIN走了弯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机器本来没这么复杂的,被你同事一搞,变复杂了。也成就了你精华编章

这位惜分如金的人哦!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这位惜分如金的人哦!哈哈!

喻总   你没分,又闲得慌是吗?老喵着我的分,我可没偷没抢你的分。

网友:
牛啊 学习了 这样也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喻总   你没分,又闲得慌是吗?老喵着我的分,我可没偷没抢你的分。

你又来了,哥只是说了句实话哦!分应该加的还是加点。小吴这机得谢我。没有我的指导和唯一的料板他修不出来这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又来了,哥只是说了句实话哦!分应该加的还是加点。小吴这机得谢我。没有我的指导和唯一的料板他修不出 ...

我没加分吗?我看你没加分吧?还气话?试问你有我加分给别人多吗?

网友:
楼主可以啊,谢谢了啊。。。

网友:
SONY 修起来还是费力,学习了

网友:
楼主那个算电阻的牛逼了

网友:
理论强大菜是真的强大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我是新手,先学习了

网友:
你那徒弟真幸福,有这样的师傅

网友:
大神,我想知道你那是什么计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技术非常扎实,故障点查找剥丝抽茧能看出性格很稳很有耐心,ACIN的两路控制电路聊熟于胸,确定故障电阻 ...

过将了,都 是慢慢成长

网友:
断几条 线,,,是经过鼓泡的地方吗,,还是本来就断的,

网友:
我也喜欢修广达和仁宝的机子

网友:
哈哈哈哈 练手娜旧的机器码

网友:
还好吧,时序学好了,修什么都不怕,就怕是供电正常,BIOS等或者其他数据传输引起的掉电,不亮各种奇怪问题,至今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