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 - 无图盲修

楼主(2016-01-21):
先上下板子版号
闲的蛋疼的时候,同行拿来片板子,说机器泡到水里了,屏幕跟主板应该都坏掉了。拿手里后观察了下板子,没看到有掉件的地方,板子已经被清洗过了;自己上洗板水把看到腐蚀的地方又清洗一遍,然后风枪对进水腐蚀过清理后的地方进行烘烤了下;后打各电感对地值没发现有啥短路的地方,通电后待机0.005-0.000A,大概测了下公共点电压正常,无待机3、5V ,在这纠结了下 后发现在通电的瞬间待机是会来一下的,拔掉CMOS电池后居然TM电流起来了,测量各电感电压也都正常出来了,这时候狗血的事情出现了,按开关无反应,测开关处电压只有0.17V左右,图纸点位图是各种找,X宝上居然都没卖的,U23 EC:MEC1633L是BGA封装的,芯片资料居然都找不到,进水腐蚀比较严重的U101;TB62D516FG的芯片也没找到,这坑爹的机器,电路是各种跑,脑袋都大了就是没找到开关往EC走到哪去了,折腾了半天吃过午饭后干了几个简单的活找了些许自信,继续啃这个,下了一个X230的图纸,看有没能借鉴下的相似的电路跟芯片资料,还真的有发现,看图 测量发现59脚的SW_CTRL_EN# 无电压,电阻一端腐蚀掉了 ,找了个10K的电阻补上 把VREGIN20飞过来;

通电故障一个鸟样,看来不是这个地方问题,继续找,怀疑要不是就是3.3上拉电阻腐蚀断了或者开关到

EC断线,看X230的开机信号-PW RSW ITCH的去处 -PW RSW直接走到U23的EC里面去了,没测量到, -PW RSW _EC也没找到走哪去了;-PW RSW _ASIC发现重大敌情,虽然X230这个图纸上的联想芯片跟手里的故障板子型号不一样 怀疑引脚定义应该大同小异,39脚-PW RSW _ASIC有3.3V,夹子一撮电流正常起来了,往旁边跑通过一个电阻走到了D76,直接把开关排线引脚刀片划断把D76一端拉到开关引脚处,完美触发
下面压缩包里是T440 -NM-A101读出的PCH的BIOS程序及借鉴的X230的图纸,EC程序应该是写在MEC1633L芯片内

部了,没看到EC外挂BIOS芯片,此板子待机不出3、5V,触发后出 T440 - NM-A101 读出OK亮机的BIOS

网友:
加个图章

无图纸的盲修  加上IBM的板子 确实不好修

这个帖子的维修思路值得一看